华硕A85MX-A CPU供电短路!

楼主(2016-03-17):
版号:A85MX-A

客户说不通电   我估计是CPU供电短路!

直接测+12V对地值   只有15

测场管发现PQ221短路  !      直接换了     上电   马上又短路!

再测还是PQ221短路   打PQ221  G级  对地值   无穷大   说明G级开路!

G级 附近有一个小  电阻(标示DIY  )  测阻值  无穷大  说明电阻坏了   开路!

没DIY电阻   换了一个2R2 电阻  和一个场管!  上电  正常  跑码 亮机!

正常G级   波形

PWM  供电   一般 上管  G级对地值一样       下管G级对地值也一样!

送上备份亮机BIOS!

网友A:
主板修的少,请教一下DIY电阻是什么。

网友B:
请教一下DIY电阻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修的少,请教一下DIY电阻是什么。

我也不知道    电阻  本体标示  DIY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DIY电阻是什么

我也不知道    电阻  本体标示  DIY       我用2R2代换!

网友:
请教一下用风枪取下这八脚MOS有什么诀窍么

网友:
一般都是 换完后测量下在通电要不烧件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也不知道    电阻  本体标示  DIY

电阻烧了看不清楚了吧,一般电阻上面不会标识DIY的

网友E:
这种8脚要怎么测好坏啊,谢谢楼主分享的教程,非常感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电阻烧了看不清楚了吧,一般电阻上面不会标识DIY的

4相供电   G级都有一个电阻        标示很清楚!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这种8脚要怎么测好坏啊,谢谢楼主分享的教程,非常感谢

在主板上          二极管的档    红接第一脚    黑接第四脚      拆下就黑接 D   红接S

网友F:
那是一个,这个电阻不一般情况下不能乱换,有0.13,2.2欧。电阻损坏短路,导至流过场管DS极的电流大于额定值。
而烧毁场管。

网友:
不过从打的波形来看,G极电压有点高。我估计这个MOS是下管。这个电阻值还可以再放大一点。

网友:
有=时维修是有很鑫配件标示的不清,找不到合适的配件。

网友:
引用 网友D:
4相供电   G级都有一个电阻        标示很清楚!

把你第二张图片放大看了一下,确实标识是DIY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在主板上          二极管的档    红接第一脚    黑接第四脚      拆下就黑接 D   红接S

非常感谢,真是好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那是一个,这个电阻不一般情况下不能乱换,有0.13,2.2欧。电阻损坏短路,导至流过场管DS极的电流大于额定 ...

我换的  2R2    一般  用2R2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