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开机不显电流在1.2a左右无跳变

楼主(2016-03-17):
拿来时候不开机电流在1.多安左右,后来加焊桥显卡可以了,放了3天3夜没问题,给客户拿回去,一回去用2分钟不开机,拿过来发下主板短路了,一通电咔嚓咔嚓的电流表,再后来用5v1a来通电试试看看哪里发热,发现这两个mos管特别热,量一下发现是旁边电容短路了,估计是触摸板这边进过水,直接换掉电容,好了不短了,后来开机用几个小时花屏,一开始以为是显卡,直接拆了,开机显示用的是集成显卡,还是花屏,直接不开了,买桥换桥,依然一样,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81422跟这位大哥情况一样,都是+VGFX_CORE这个供电没有,最后发现j1这个点两边电压不一样,这个是+1.5V_CPU_VDDQ,怎么才0.5V,一气之下直接短接j1开机了,高兴死了,本人是小白勿喷。

网友:
嗯  分析的有道理

网友A:
这都被楼主发现了,高手的摇篮曲

网友:
g470 机子好修的

网友:
觉得一定要把问题解决,追查了控制电压发现不对劲,图有解释

网友:
这个问题修好了才发现有类似帖子,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83724-1-1.html我既然无语了,换了桥换了显卡,马的原来是长得像3极管的东西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都被楼主发现了,高手的摇篮曲

这个问题修好了才发现有类似帖子,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83724-1-1.html我既然无语了,换了桥换了显卡,马的原来是Q3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修好了才发现有类似帖子,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83724-1-1.html我既然无语了 ...

哈哈,都有这样的经历,没办法。

网友C:
这个电压没有会没有CPU供电

网友:
我修的大部分是CPU 供电 和CPU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压没有会没有CPU供电

有只是0.5v左右而已

网友:
一般电流不够,1.3的就先查查是不是有电压没有出来。在考虑别的

网友:
谢谢楼主,修好了一台

网友(2016-04-21):
是集显供电没完全去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