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50

楼主(2016-03-17):
机器暗屏那位大师有图纸,急用

网友:
直接查下19V   PWM   还有EN正常不啊。

网友:
没有图纸,靠蒙的,找不到。。

网友:
直接接块测试屏啊,上面有标示的啊

网友:
修显示器真不用图纸,就两电压,和一个on/off 一个adj

网友:
看下驱动板的电压有没有送上去
或者刷个程序

网友:
就两电压,和一个on/off 一个adj 暗屏基本先查背光吧,,无非就是高压的问题或是没有开启信号,,,一次我真心修不了开启信号,,最后找了开机灯的电压给他做开启信号,绿灯亮,屏亮,无信号时绿灯灭,,屏自然就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