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61-PLUS cpu供电短路

楼主(2016-03-17):
拿到主板上电

网友:
马上掉电在触发触发不起明显CPU供电短路

网友:
测量MSO管都正常   12V电容也正常    1.1V电容也正常

网友:
最后发现上管MSO管S级和D级短路

网友:
挨个拔掉    量是否短路    更换OK  亮鸡

网友:
顺便备份BIOS

网友A:
楼主这机器修的,也停辛苦啊,直接把管子CPU供电管全下了,在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机器修的,也停辛苦啊,直接把管子CPU供电管全下了,在测

新手   在吸取经验

网友:
是够累的 全拆了 更简单快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机器修的,也停辛苦啊,直接把管子CPU供电管全下了,在测

如果是知道CPU供电就好办,就怕我这样的新手都不知道问题在哪,还要鼓捣半天。

网友C:
mos管短路直接去掉也可以

网友C:
我修主板cpumos管短路我就直接去掉几乎没返修换好的常返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mos管短路直接去掉也可以

做售后维修的这样会被扣工资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修主板cpumos管短路我就直接去掉几乎没返修换好的常返修

赞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知道CPU供电就好办,就怕我这样的新手都不知道问题在哪,还要鼓捣半天。

  再接再厉被

网友:
epc 或 mos 管

网友:
下次这种帖子最好写一个,不要以回复的方式来写,这样看着很累

网友:
按主板6大电路分析就可以了

网友:
有时候可以去掉烧掉的上管ok,有的时候去掉它用了一会又烧了,是其他比如芯片坏了或者中间的控制线虚焊了。我遇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