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U410过LOGO有光无显

楼主(2016-03-17):
昨天接了个U410 开机过LOGO后有光无显示,BIOS刷了几个了都不行,显卡也吹了下问题依旧
不知道同行里的朋友们有没有遇到类似问题 解决没有

网友:
把桥焊下看看把

网友:
看一下是不是显卡问题

网友:
有维友在修的吗 备份个OK的 我来刷次看看 不想轻易的动显卡啊

网友A:
问题解决了 原来是我的小的固态也有问题 顺便附上好用的BIOS

迅维网chinafix.com_U410 BIOS.zip

网友:
嗯,有光无显 ?是灰屏吧?我上次碰到一个苹果也是,是PCIE SSD插槽腐蚀了

网友:
楼主意思是固态硬盘的问题吗?

网友:
加焊一下桥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解决了 原来是我的小的固态也有问题 顺便附上好用的BIOS

版号呢??是rev:e还是rev: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