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m68mt主板有通病吗?

楼主(2016-03-17):
请大神请教 供电正常复位灯一闪。。一直这样 不跑码
通病

网友:
请把机种型号写清楚看看

网友:
通病当然有路
具体型号写上来 发个图片
问题描述清楚

网友:
GIGA的板子不跑数就闪,当不跑码搞吧,基本数据测了有没有异常?

网友:
每个板都有通病 你条件不说清楚怎么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
不跑马的闪是正常的 你排除供电 复位 IO这些问题后 可以加焊下桥试下

网友:
这种板子复位灯一闪一闪的当不跑码来维修,查板上的所有供电时钟复复位,没问题先刷个BIOS

网友:
焊北桥,换时钟

网友:
忘记了还有一个2,5VDD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