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认硬盘

楼主(2016-03-17):
不认硬盘,刷完固件和模块认到了,还需要在去做44,自校吗?

网友:
你是是滴培训的,问问罗工

网友:
一般通刷的话都是要做44

网友:
44必须要做

网友:
一般都得做44

网友:
楼上几位正解

网友:
读取熟读快的话,直接做自校也是可以的

网友:
还是做一下吧!

网友:
罗工的弟子,问罗工呗,

网友(2016-04-18):
当然。要不满盘都是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