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e6430 l亮机 十几秒掉电

楼主(2016-03-17):
     如题   la-7782p   板号  亮机风扇就呼呼的转十几秒就掉电了  可以继续开机  还是十几秒掉电   刷过论坛上的BIOS  还还是一样。 的问题  就解决办法

网友:
在线等   自己 先顶一下

网友:
桥加焊下,好多都是桥问题,不行就换桥,我家师傅就是这么做的

网友A:
掉电的时候风扇是否会狂转?

网友:
那就要考虑别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掉电的时候风扇是否会狂转?

开机就一直狂转 十几秒后掉电 修过吗 兄弟

网友:
解决散热问题了没有

网友:
这种有没有可能是哪个供电没有出来完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