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时芯片上放5毛钱是什么作用

楼主(2016-03-17):
如题,有什么作用?防止气泡顶起来吗

网友:
主要是保护核心,防止高温直接吹到核心上,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

网友:
这个是有点重力,做BGA的时候不会容易出现没焊好的现像。

网友:
防止那种大芯片向上变形。

网友:
其实有人说过,还只能用5毛的,一元的都不行,散热和压住

网友:
压力的的作用

网友:
有的人喜欢加,有人的就不用的

网友:
这个要看什么芯片的 不是所以BGA芯片都可以 0.35锡珠的加了会连锡 有的最好用小铜片 网上还有人说硅芯片上用锡纸贴 我试过 这个会把芯片焊坏 不加锡纸本来到了熔点可以溶化了 但加了锡纸温度就要在高一点中间的锡才会熔化 所以只要加了有时芯片反焊坏 不加还会

网友:
我都是加锡纸的。可以起到保护作用。从来没焊接坏。

网友:
加温升值,看能不能变成5块钱,开玩笑,主要是压一下芯片,有时芯片会动或者芯片与板有变形,就需要这个方法,特别是三星的破板

网友:
第一:防止做爆。第二:重力的作用

网友:
防止你下面焊油放多了 做BGA的时候芯片偏移 加上有些主板发热容易向上或者向下变形 放个硬币让芯片跟焊盘一直处于贴合状态

网友:
  第一次听说,  看来逛论坛确实涨见识

网友:
没放过   看情况了   现在的板子容易变形   压一个可以更好的接触

网友:
头回听说做BGA芯片上放硬币的,我什么都不放

网友:
防爆芯片和加压力作用。

网友:
放个仙符更好  能够镇得住bga。免得兴风作浪 把桥做坏了

网友:
我什么都不放

网友:
保护撒  外加压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