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30U3B点不亮

楼主(2016-03-17):
机器是BIOS坏还是CPU虚焊,那位大师修过。。。。。。。。。。

网友:
按时序查询
各大电压测量一边

网友:
这是笔记本?发到这儿来了

网友:
这是显示器??显示器还有cpu啊,这显示器几核的,不开机基本按照时序来查吧,不触发就先查里面各个部位的电压出来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