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41T-M LX2/GB V1.02维修求助。

楼主(2016-03-17):
主板型号:P5G41T-M LX2/GB V1.02

故障问题:一、接手时,BIOS电压\温度过高报警,实测各大供电正常,温度也并不高。红色部分每秒都变化数字高的吓人。

迅维搜索相关案例,说是IO问题或者IO电压检测分压问题。于是拆下主板直奔IO。仔细查看IO脚有腐蚀,清洗加焊后故障依旧,官网下载BIOS刷后,故障依旧。  这时习惯性的手按了下IO芯片,突然主板断电(跟大姑娘一样摸不得?),没显示了。出现的问题二

问题二:手按IO后主板断电,重新启动不亮,测量内存供电1.2V(似乎偏低,VERF参考电压:1脚 0.6V偏低,负载VTT_SDR供电:120脚:0.6V偏低 其他正常,桥供电1.05V 总线供电1.19V CPU三项供电都是1.07V   时钟PCIE A13 A14 0.45  PCI B16 1.68V 都正常。测量复位PCI A15  PCIE A11都为0,不正常,板子没复位了。

南桥发出复位的两个条件VRMPWRGD和PWROK,因为是摸IO后发生的故障,直接测量IO  9脚 O_PWROK  0.6V 不正常,索性换掉IO,更换IO后3.3V出来,PCI PCIE复位也出来。。开机 主板跑8O 96(很少时候是D0 96) 掉电重启跑00  这时候测量 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再刷几个BIOS问题依旧,板子上能看到的822也都换了问题依旧。VRMPWRGD 3.3V  PWROK 3.3V  CPURST 1.19V。

问题一、时钟芯片下有个CD2表示42t 不知道是啥 类似三极管 测量如下,这个正常吗

问题二、CPU 内存都更换了 再下面没思路了。求各位大神指点下面怎么走?

问题三、不开机后的内存电压1.2V是否正常,该怎么修,听说是开机后自动升到1.5V

网友A:
烧机测量一下各大电压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烧机测量一下各大电压试试。

各大电压写的很清楚了。。正常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各大电压写的很清楚了。。正常的。

华硕主板正常启动后内存应该升到1.5V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硕主板正常启动后内存应该升到1.5V才正常,

这个知道 但是这里不知道怎么修。。

网友:
一:此板子内存电压1.2V是正常的。二:电压量测正常但是BIOS里面报错,问题不在IO,例如5V爆红,你可以查一下O_+5vIN

网友C:
说得真详细 真如自己测量一样 按照我自己对这个板的认识来说下你那几个问题 (我说的也不一定对)
1,问题一 所测的那个管子 是正常的
2,问题二 复位不跑码  感觉问题出在时钟芯片 可以换个时钟芯片试下  这个时钟也爱坏。可以测下 CPUCLK 和北桥时钟等,如果跑马跑一半 可以测下 内存168脚 RST  1.5V  没有就焊北桥 或者换时钟不行就直接加焊北桥
3,问题三  没正常开机 内存1.2V 确实很多是正常的。

网友:
实际温度不高BIOS里面高,查IO的温度监控及电压监控的那几脚的外接电阻。
内存供电1.2V是正常的不用纠结这个。
跑码了基本上不用再去纠结主要的供电电压了。
42T我记得应该是一个三极管

网友D:
温控的问题
你可以找点位温控位置
你哪里是新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温控的问题
你可以找点位温控位置
你哪里是新手。。。

自学半年新手。修好的主板就几块,不过潜伏论坛有2年了吧,理论都是论坛学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说得真详细 真如自己测量一样 按照我自己对这个板的认识来说下你那几个问题 (我说的也不一定对)
1,问题 ...

168脚复位是0V 点位显示来之北桥。不搞了没BGA 感谢姐姐

网友:
引用 网友B:
168脚复位是0V 点位显示来之北桥。不搞了没BGA 感谢姐姐

我是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168脚复位是0V 点位显示来之北桥。不搞了没BGA 感谢姐姐

如果确定BIOS 是好的  先换个时钟芯片  这个还是有很大可能的

网友:
那风神一笑是姐姐。你们两个我老搞反了。时钟目前没有一样的。等以后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