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 页
hp 511 通病

楼主(2016-03-17):
通病1:显卡虚焊,当然这不是主要的,那就太简单了
通病2:显卡供电ic,焊完后很容易挂掉,更换就好
显卡
通病

网友:
同意楼主观点

网友A:
是因为加焊高温弄坏的吗
blueskycw
我觉得不是的。你加焊,更换那芯片都没问题的,为什么上BGA就不行了
详情

网友(2018-04-08):
焊完掉电基本就是那个芯片坏了

网友:
好技术 我怎么没这么好的远气啊啊

网友:
够老的机器了。

网友:
谢谢分析问题
谢谢分析问题
谢谢分析问题
谢谢分析问题
谢谢分析问题

网友:
没遇到过喃,不过可能遇到也被忽略不修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谢谢分享,下次少走弯路。。。。

网友:
以前这电脑也是造福维修界的机子啊,现在老了,基本修不到了

网友:
焊显卡都是十几年的通病了,,

网友:
其实这个是显卡通病,供电芯片高温就容易坏的

网友:
这个通病是致命的通病,分分钟修不好!

网友B:
这机器我还收藏着一台呢,实在是没维修的价值了,有时间换个供电玩玩

网友:
这个机子也修到个一些,同意楼主的看法,还有就是IO芯片爱坏.

网友:
我也碰见咿呀接到还几台了 这种问题

网友:
这个机子是问题多哟,现在来说又有点老了

网友:
确实 不过我平时都是把芯片拿掉在做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因为加焊高温弄坏的吗

我觉得不是的。你加焊,更换那芯片都没问题的,为什么上BGA就不行了

网友:
这个机器就是这样,每次加焊显卡那个供电就坏。

网友:
感谢楼主无私分享经验      值得广大人员学习

网友:
这板子上了BGA那个芯片都要挂

网友:
x显卡供电有问题

网友:
511现在还有人用么

网友C:
昨天刚修到=了一台。换了个芯片居然还是坏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昨天刚修到=了一台。换了个芯片居然还是坏的。。。

什么电流,焊显卡了吗,之前是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511现在还有人用么                                                                                    ...

现在已经没有人用了,太古老了!!!!!

网友:
哥 你没有锡箔纸吗?把除显卡以外的都包着。你直接往费的干,那没有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什么电流,焊显卡了吗,之前是什么问题?

重置了显卡,之后换了通病ic。结果不过内存了,  最后又换了一个,才亮机。

网友F:
每一个案例都是你们这些大神的付出才有的汇报

网友:
引用 网友F:
每一个案例都是你们这些大神的付出才有的汇报

我不是大神,正好碰到这个问题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机器我还收藏着一台呢,实在是没维修的价值了,有时间换个供电玩玩

别换了,还不如拆件来的痛快,,,,,,,

网友:
同意楼主观点,而且好像只有惠普才用这种芯片

网友:
显卡供电IC 这机器不多了 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