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电路故障如何检测维修?

楼主(2016-03-17):
汽车电路故障如何检测维修?

  汽车电路故障在汽车维修中是最为常见的故障,对于初学者来说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其实掌握了一下维修技巧,问题也没那么复杂,下面小编就给大家讲讲汽车电路常见的几类故障的检测维修方法,以供大家参考。

  汽车电路故障一、汽车电路断路

  断路是指电流通道的机械性断开。在串联电路中, 如电流中断, 则电路停止工作。在并联电路中, 如果一条支路断开, 则这条支路停止运行, 其它支路照常工作。使用电阻计进行导通性检测时, 可发现电路断路。

  在一个断开的电路中,由于没有一个完整的电流出入电源的回路,电流就无法在电路中流动。

汽车电路故障维修 图1

  一、断路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持续性断路,另一种是间断性断路。

  最麻烦的一种是间断性断路。间断性断路往往是绝缘层内的导线已断,但导线内的断开处在停车时仍保持接触。汽车在行驶中由于振动,就会产生间断性断路。要查找此类断路,你可用手摆动所怀疑的导线,看是否可产生间断性断路。

  二、断路的现象及原因:

  导线断开或接头松脱。

  保险烧断或电路断路器跳开。

  部件如开关、灯泡等内部断路。

  电阻极高,往往表现出与断路一样的症状。

  1、导线断开造成的断路往往是由于意外损坏或振动造成

  损坏造成的断路一般较容易被观察到;振动造成的断路往往导线绝缘层还完整,所以不易查找。一般只能用测试仪器查到,这种断路很有可能是间断性的。接头松动也可能由振动或组装不当造成。

  2、保险烧断和电路断路器跳开都表现为断路

  这类断路是由于电路超负荷造成。此时,为了保护电路和部件,保险装置会主动切断电路。通过观察保险是否烧断可确定其好坏。这类断路往往是电路中短路或超负荷的症状。

  3、一些部件的正常耗损会造成部件(如灯泡)的内部断路(烧断)。

  正常耗损也同样发生在其他长期使用后的部件上,如开关和电动机。但如果这类部件在较短时间内就耗损,你就应该寻找造成这些部件提前损坏的原因。

  电阻过高如同断路一样,因为过高的电阻使电流无法通过电路。电阻过高往往是由于接线端和地线接头的腐蚀造成的。

  三、对汽车电路断路的诊断方法/步骤:

  首先要寻找明显的起因,如断开或绞缠的导线、磨损的绝缘体和腐蚀的接头等。

  在简单的串联电路中,断路会阻止电流的流通,造成这一电路中所有负载不工作,如电动机不转、灯不亮等。

  在断路点之前,电路与地线之间还存在电压,断路点另一侧,电压就不存在了。

  在简单并联电路中、断路将阻止电流的流通,所有与电源相连的各点电压与电源电压相同。

  在复合电路中,断路对电流和电压的影响不同。复合电路中,电流可能会选择其他支路。不同的电路会出现不同的异常现象,使你不能直接认识故障。查对电路图会有助于解释这些异常现象。

汽车电路故障检查 图2

  汽车电路故障二、汽车电路短路故障

  汽车电路短路检测维修方法/步骤:

  1.对地短路

  地线短路是指由于绝缘损坏而造成的电路接地。

  导线接地引起保险丝或可熔断连接烧断。如无保险丝, 可使电路燃烧, 甚至着火。如果短路发生在负载之后, 电路控制装置可能失去作用。这时测试灯就显得很重要了。将测试灯放在保险丝位置,按顺序并合理地断开电路元件,若测试灯熄灭, 即可找到电路的故障。

  2.对电短路

  电源短路是说由于绝缘损坏而造成导线与另一电路导线相触及。

  这样会使电路运行异常,出现一些奇怪的现象而且不易查找。为查出这类问题, 必须观察征兆,辨认有关电路,拆除保险有助于查找有关的电路支路,然后在关键部位检查电压及电阻, 这样就会查出故障所在了。

  汽车电路故障三、汽车电路电阻过大故障

  汽车电路电阻过大故障检测维修方法/步骤:

  电阻过大往往是最难查找的故障。这时使用检测仪表就显得非常重要。插头松动、污脏或腐蚀都可引起电阻过大,电流减小, 致使灯光暗淡或闪烁或元件失效。

  作为一种故障,电阻过高是指任何电路中的电阻超出其原设计的指标。电阻过高经常是由接线端、接头和地线的腐蚀、松动,以及接触面积不足造成。电阻过高也可发生在部件内部。

  电阻过高使电路产生负载,而电路中附加的负荷,会使电路中其他负载的供电减少。

  电阻过高时,会出现灯光变暗、电动机转速减慢等现象。在更严重的情况下,高电阻就如同断路一样。如果地线接线端腐蚀,这一地线(电阻本应为零)将由于其过高的电阻使这一电路上的所有负载不能工作。

  接头、接线端和地线的电阻过高往往是由于水、溶雪盐,以及渗入接头处的机油、黄油和脏物所致。负载也可因内部损坏、磨损、超负荷或振动而造成电阻过高。这类部件内部的电阻过高,如同部件内部损坏一样,难以用肉眼查找。接头、接线端和接地处的腐蚀和油污有的可以看见,有的却无法看见,此时就必须借助测试仪器进行检查。

  汽车电路故障四、汽车电路间歇性故障

  汽车电路间歇性故障检测维修方法/步骤:

  间发性连接和接触不良大部分电路的间歇性电气故障是由有故障的电气接头和导线引起,也可能由元件或继电器粘附引起。在决定是否报废一个元件或导线组件以前先检查以下各项。

  1.插接器是否装好固紧。

  2.端子伸展或推出。

  3.在导线组件上的端子是否完全插入插接器/元件中并锁定位置。

  4.端子上是否有污物或锈蚀。锈蚀和有污物可能引起电路间歇性故障。

  5.插接器/元件外皮的损坏使元件暴露于污物和潮气中。

  6.导线绝缘层磨穿引起对地短路。

  7.一些或所有股导内部绝缘破损。

  8.导线内部绝缘是否破损。

  以上是在汽车电路常见的四种故障的检测维修方法,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网友:
师傅。。。汽车电路难学吗?那些总线去哪里还不知道呢

网友:
看起来好复杂的

网友:
有图会更好理解一些,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看起来 好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