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显,苦逼的维修820-2915-a

楼主(2016-03-17):
今天来了个MAC book pro 820-2915-a,无显。电流1点多安了。看看板子有人修过,高压保险被换过,但还是开路,换了一个,以为能好呢,我KAO,涛声依旧。然后忙活高压那一块,这个主板不插电池不能开机,WO RI,好麻烦啊,(据听说工厂的维修人员,不用电池都能开机,不知道哪位老师知道咋回事?)。忙活了半天还是一样,也没发现问题。然后我想刷刷BIOS吧,苦逼开始了,下载了BIOS后,备份BIOS,刷上,小绿灯不亮了。又刷回来bios备份,WO KAO,不上电了。又下载了两三个BIOS刷上,都有电流上,但都不亮,我也不知道是好是坏的。不过小绿灯就是不亮。最后在淘宝买了个8块钱,感觉电流正常,但屏还是不亮,小绿灯也不亮。好苦逼啊。后来干了屏接口,但还是不亮。最后我趴那里好无聊想睡觉,顺手量了量屏线,靠发现短路了。换了屏线好了,进系统了。哎,无语啊。顺便把买的BIOS分享给大家。求加分!

820-2915-A。。。。。 .zip

网友A:
也真是够神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真是够神奇的

总算亮了,修的好辛苦啊

网友B:
遇到这种好麻烦,还必须要把电池插上才能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遇到这种好麻烦,还必须要把电池插上才能开机

是啊,我就是最讨厌插电池才能开机了,看不到电流跳变了,都是充电的

网友C:
最后小绿灯亮了吗,楼主     不加电池不开机是PM_BATLOW_L这个信号的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后小绿灯亮了吗,楼主     不加电池不开机是PM_BATLOW_L这个信号的问题吧

是啊,但是怎么给这个信号在不开机的情况下搞高呢,不让他检测呢

网友:
呵呵,做维修就是这样有时候整的很烦人的.

网友D:
换屏线那不是要把屏拆开?这可是很麻烦的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换屏线那不是要把屏拆开?这可是很麻烦的啊

是啊,苹果换屏线,搞死了。上次因为屏线坏,要拆屏,主板修好了,就不修了。哎,无语的很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啊,苹果换屏线,搞死了。上次因为屏线坏,要拆屏,主板修好了,就不修了。哎,无语的很

问下,这个怎么换,一般的加热应该不好下吧

网友:
老板搞的,我没搞

网友:
哪个机型?我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