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4010换了显卡还不显。

楼主(2016-03-17):
前几天接了台DELL N4010 客户说急要想当天拿走。接电流表可以跳变到1.3A大概可能是显卡问题。先

报价。客户同意了,拆机一看显卡是216-0772000的显卡手头上没货。这种显卡好像也没换过,不管了

先用风枪对着显卡吹一下,再试机还是不亮,示波器测内存排阻一直都有波形说明跑码了,可是抓不到

EDID,上BGA加焊试一下还是不亮。没办法跟客户说要订货等两天也同意了留机下来。,网上一查这芯

片价格不菲110再加顺丰二十多。问一下同行那里有150。价格相差不多还是在本地拿吧,马上可以BGA

换上,满怀信心接屏幕,不显。测了还是一样内存有波形,电流跟之前一样跳变。心凉了半截,难道这

显卡也是坏的吗。万用表在显卡背面乱测,大概测一下电容都有没有电压,现在还不想对着图纸一个个

测显卡供电。当测到C257时两边都没电压,打开图纸看要有1.0V电压才对。再看了一下L22电感怎么是

个电容,原来是被上家调包了 。换回电感再次接屏亮机。装机测试OK。

网友:
是不是双显卡

网友:
显卡是不是没有弄好

网友:
要不就是供电部分有问题

网友:
楼实在是牛叉啊,这都发现了,好眼力

网友:
经验分享。挺好的。下次遇到我也试试看

网友:
板子没丝印怎么办

网友:
上家肯定是报过价,客户不修才这样的做的

网友:
二修也盲目换显卡,应该先查查

网友:
去年遇到华硕的板子,有一路19V上管供电的滤波电感被人换成了电容

网友:
被人家修过的机器就是这样

网友:
呵呵呵  ,楼主你真厉害 ,这个都北你发现了

网友:
估计上家报价太高,客户不同意说:你给装起来吧,不修了,白忙活了,换了个电感,遇到缺德的直接一刀下去,神仙也难救。

网友:
这种情况也不知道是上家做手脚还是看到掉件没注意看,补上去的

网友:
遇见过这种的

网友:
上家做了故障,楼主技术杠杠的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

网友:
修机要细心,最瞧不起那些修不好还换客户东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