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45VD 进水烧CPU核显供电简单维修

楼主(2016-03-17):
上管已经炭化,味道很浓,进水的地方处理完,爆盘处理,下面放高温黄纸,
19V开路,上管G极不用问不是开路就是短路,实测19殴,换上管+8脚小管理芯片,
再飞19V线路,其中上管G极也是飞线的(焊盘短路),开机能显示了,但进系统
花屏,不用想换CPU后OK,还有问题就是不充电,充电灯都不亮,首先测量电池
接口,有对SM线不正常,一条3.3V一条0.4V,阻值612与625(有点偏差),
根据经验,过100殴电阻直接到EC和充电IC,用表扫了一会,发现一条线到EC处断线,
飞线OK。

网友:
好技术!有时候碳化太厉害怕板层短路。

网友:
简单维修,楼主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