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45插电池不定时掉电通病

楼主(2016-03-17):
最近修到2台E445不定时掉电的机器,最后检测都和Q1412有关,发上坛子来,也可以节约兄弟们维修时的时间。最近维修越来越难做,省下来的时间就多修几台机器吧。 罪魁祸首是它。

网友:
独显供电转换电压引起,不是双显机子嘛

网友:
写详细一点,小白看不懂

网友:
呵呵  有位置更好

网友:
楼主最好能写的详细点

网友:
好像碰到过,,,但没有修过,,下次就知道了,,谢谢

网友:
楼主写的也太简单了

网友:
是不是通病啊,谁来作证下?

网友:
没修到过,一下看不明白了

网友:
不定时掉电的机子不好修,怎么确定是它坏的呢?

网友:
路过,好好学习了一下,我有台E455 PL401阻值很小的,知道是什么问题吗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战士没遇到过,下来保存,

网友:
是+1.5VS TO +1.5VGS 转换电压,不过也不至于掉电吧!!

网友:
谢谢大神的分享,望大神下次发帖可以写得详细点。

网友(2016-04-27):
谢谢分享省去了很多时间

网友:
问一下,E545是否也会是同一个地方故障,我现在有个E545差电池不定时开机断电

网友:
请问楼主,手上有台E545插电池不定时开机断电,插电源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