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1A55M_LX3_PLUS_R20 用编程器刷了新数据后不亮了

楼主(2016-03-17):
不知道什么原因导致的。主板一开始亮。刷写后不亮了

网友:
那肯定是刷错资料了。资料是不是在官网上面下载下来的啊,看一下资料的格式是不是CAP格式的,如果是的话是不可以直接刷的,要把格式转换成BIN或者BOM格式才行,如果还有问题尽情咨询

网友:
那你不会刷会去吗??

网友:
那就是刷 的程序不对呗。。。。

网友:
为何要刷程序,如果本身是好的,就把备份的刷回去吧。

网友:
没有备份么  可以取官网或论坛找到一样的或相似的刷回去

网友:
你的BIOS文件可能是损坏的

网友:
那肯定是刷错资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