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 E1920NW BIOS 屏型号有不同。迅维网没有

楼主(2016-03-17):
本机 屏型号 是M190MWW

E1920NW M190MWW3.zip

网友:
也确实 验证了 之前 有坛友的 关于电源板的通病  ,不接驱动板正常 ,接驱动板 5V电压 就不稳,12V  正常  ,就是那个5R6电阻出问题了 。我换的是保险

网友A:
是驱动板通病  不是电源板 这款是外置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驱动板通病  不是电源板 这款是外置电源

哥 ,我刚刚修 。    只能说这款 有很多多一点的型号。

网友:
三星显示器看来程序问题不少哦,多出点这样的显示器对维修才好

网友:
这一款程序不会坏. 坏的是假三星N1920NW. 真的不会坏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