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link路由器怎么设置图文教程

楼主(2016-03-17):
tplink路由器怎么设置图文教程

原作者:心在飞翔

  TPLINK路由器由于价格便宜,功能又不错,所以深受普通用户的喜爱,基本上已经成为家庭无线网络设置的首选路由器了,那么tplink路由器怎么设置呢?是不是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呢?本篇文章就来教大家如何设置tplink路由器。

tplink路由器怎么设置

  设置路由器之前,首先要确定电脑拔号可以成功,也就是说要确定宽带网络是好用的,方法比较简单,建议一个宽带连接就可以,建立好以后,输入宽带运营商给的用户名和密码进行拔号,如果能成功拔号并上网,就说明宽带网络是好的,可以对路由器进行设置了。

  tplink路由器设置方法/步骤:

  1、拿到一个新的路由器以后,用路由器附送的网线,一头插在路由器的WAN口上,另一头插在运营商送的宽带猫的网卡口上,再用一条网络一头连接在电脑的网卡口上,另一头连接在路由器的任意一个LAN然后接通电源,正常情况下WAN灯和一个LAN灯是亮的,如果不亮说明相应端口的网线是不通的。

  2、连接OK以后,老款路由器可以在浏览器里输入默认的路由器IP地址192.168.0.1来进入设置的界面,不过最新的tplink路由器已经不用这样操作了,直接在浏览器里输入tplogin.cn就可以进入设置界面。

tplink路由器怎么设置 图1

  3、出现登陆界面以后,路由器会提示设置一个密码,这个密码一定要保存好,如果忘记就只能通过复位路由器来解决了。

  进入路由器设置界面以后→点设置向导→“下一步”,可以快速的进行设置。

tplink路由器怎么设置 图2

  4、进入“设置向导-上网方式”的选择,如果是拨号上网用户,请选择【PPPoE(ADSL虚拟拨号)】,如果不确定自己宽带类型的话,默认选择【让路由器自动选择上网方式】即可,之后点击下方的【下一步】。如图:

tplink路由器怎么设置 图3

  5、如果选择【让路由器自动选择上网方式】的话,会自动检测您的上网方式,我们等待其检测完成即可,如下图所示。

tplink路由器怎么设置 图4

  6、大多数家庭的上网方式都是PPPoE(ADSL虚拟拨号)方式,检测完后,自动进入如下【设置向导-PPPoE】设置界面,这里我们需要填写上网账号和上网口令,完成后,点击下方面的【下一步】,如下图所示。

tplink路由器怎么设置 图5

  这里设置好了以后,电脑就可以上网了。如果还要让手机和平板电脑等无线设置也能上网,还需要设置一下无线网络。

  上网设置完成后,接下来会进入如下【设置向导-无线设置】界面,这里的SSID是指无线网络名称,大家可以默认不填,或者填写称自己喜欢的名称,如HOME或者自己名字缩写等等。接下来下面必须为无线路由器设置无线密码,这里需要先勾选上【WPA-PSK/WPA2-PSK】,然后在PSK密码后,填写上Wifi无线密码即可,完成后,同样点击下方的【下一步】

  设置完成以后,会提示重启路由器,路由器重启完以后就可以自由的使用网络了。

  通过以上tplink路由器设置方法的详细介绍,想必大家对tplink路由器怎么设置都了解了吧,希望本文的分享能帮助到大家。想了解更多网络、路由知识来访问迅维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