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X550CCREv:2.0 反复烧 CPU集显供电的维修

楼主(2016-03-17):
       哎,惭愧,最近穷得发慌,下载分随时都会变成小小白了,狠了狠心,决定发个帖子,要是觉得有用的,谢谢打赏一分两分。
       初接这台电脑,电流表一接 ,电流这飚5.00A,心想,嘿嘿,送票子的来啦,不管三七二十一,拆机,主板的CPU背面明显MOS管烧了,换了OK,屏幕亮了、维修结束,给客户报价,客户来取的时候,问题出现了,又坏了,晕啊,这个脸啊,丢大了,好言安抚客户,这次把电源管理RT8885A 和 MOS管一起换了,还是一起换了,吹着口哨,心想,这下就OK了吧,测试来一天都没问题,第二天继续测试,又罢工了,怎么会烧MOS管呢,测试了MOS管的波形,也没发现什么问题,就是新换的很烫;
      搞什么飞机?郁闷啊,想了想,MOS管烧,应该就是MOS管电流大了。。。。。。。。噢 !不会是限流电阻的问题吧,MOS管E极不是有个2.2 欧的电阻吗,用表测了测,2.2哦,OK啊,这么回事呢,难道电流大的时候才有问题,管它的,找了个料板,拆了个2.2的换上,一摸,嘿嘿,不烫了;
       这个问题技术含量不算高,就是有点折腾人,共四天,客户才取走机子,有时候,有些问题,不换真没结果!
       讯维的朋友们,大家一起换吧,能换电脑不换板,能换板不修板,能修板不丢客户,能收钱啥都可以,O(∩_∩)O哈哈~!祝大家心情愉快.
       点位图我也发到图纸区了,愿意研究的朋友,图纸区找。

网友:
这个2.2欧的电阻短路了吗,希望楼主跟踪这台笔记本,过几天给个结果

网友:
2.2欧没短路,我上面写了的

网友:
楼主在牛a与牛c之间

网友:
那是不是2.2电阻开路了?

网友:
应该是电阻虚焊  导致G级升压不够 屡烧上管  电阻没什么短路一说

网友:
MOS管E级 那个脚啊

网友:
这个限流电阻怎么导致屡烧上管的?

网友:
应该是 电阻 虚焊,或者不良,当电流大的时候,温度高,电阻就变大了,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啊 这种测量是好的只有考经验了

网友A:
电阻没有短路说法要么就阻值增大要么就是性能不良了

网友B:
没有图纸,你怎么知道那个2.2欧的电阻再哪里呀???、、?

网友:
电阻老化了?热了之后就会阻值变大吗?

网友:
这种问题用示波器应该可以量出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图纸,你怎么知道那个2.2欧的电阻再哪里呀???、、?

E极的电阻就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阻没有短路说法要么就阻值增大要么就是性能不良了

对,肯定是性能不良

网友:
有时候电阻不良测阻值测不出来只能换

网友:
老烧MOS管  就该考虑G级的2.2电阻 了

网友:
学习了 下来好好研究下

网友:
你没量控制脚吗 ,

网友:
上她一直烧下去,也服了

网友:
最好控制好安数 不然的话 就主板烧多了 CPU烧坏。

网友:
1过流 2相位 3G极波形幅度不够

网友:
MOS管有E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