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10 显卡是0772000内外接花屏

楼主(2016-03-17):
网上好多人都说是显卡问题,有重新植的,有重新换的。都是不行的。这个机器就是显存问题,把显卡背面的四个显存换掉就好了。已经通过验证了
显卡

网友:
显存的问题就有得搞了

网友:
关键被A卡忽悠了,一直换显卡

网友:
一般换显卡都可以好的 这个特殊吧

网友:
最起码修了20台,都是加焊下就好了的。显寸问题的没遇见过。

网友:
很少遇到显存坏的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经验 希望以后遇得上

网友:
这显卡也不便宜啊

网友(2018-09-07):
修到过不出CPU电压 有时能出电压 最后修不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