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l-IG41M 开机卡logo

楼主(2016-03-17):
联想 l-IG41M  开机卡logo  BIOS刷过  无从下手啊

网友:
南桥的问题,需要更换

网友:
诊断卡显示代码是多少,显示75 78的话就是南桥了,这板子BGA坏的比较多

网友:
排除外设,网卡声卡等,就是南桥的问题了。

网友:
按TAB键能看到报错提示么  卡LOG 排除外设USB  手压 CPU底座开机  南桥预热

网友:
G41板很多是南桥不行

网友:
先把外设拆掉试试。

网友:
更换南桥即可!

网友:
不能够进PE的话,换南桥。

网友:
应该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这种品牌机 南桥坏的很多 换过很多个了

网友:
查外设有没有问题 在换南桥

网友:
这个板子卡LOGO
USB 跟南桥 外设可以排除来做

网友:
不好搞,桥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
卡logo插诊断卡看看 跑38 一般就是南桥坏了

网友(2017-03-11):
G41的南桥82801GB容易坏,排除其他外设的问题就要干桥了

网友:
加焊一下南桥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