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0DP 外接显示正常,内接不显

楼主(2016-03-17):
这个机器不是屏线问题,通过飞线什么的都没有用,后来查点位图发现是RTD2136R这个芯片短路了。不出3.3.这个芯片是管屏背光供电和信号开启的。现在好多主板都开始用这样的芯片了。换了就好。已经通过我的验证

网友:
修过两台了,都是清灰清坏的,都是坏这个芯片

网友:
RTD2136是LVDS转换芯片

网友:
修过一台同行清灰清坏掉的,也是换了就好

网友A:
电压拉过来就可以了,没什么必要换

网友:
这种问题没有遇到过,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我现在修的也是这个主板, 这个芯片发烫, 无背光 飞线 并断开这个芯片的背光开启脚后正常, 但是电池不充电正在排查是不是EC 也烧坏了 。。 这个芯片确实听爱坏的

网友:
芯片换了 不行 飞线也不行      谁有这个机子的图纸啊

网友:
我也修到过类似这种情况

网友(2016-04-22):
手上有一台,等下试试

网友:
几个人说是这芯片坏,又是一通病了。

网友:
也是RTD2136R芯片发烫,不知这个飞线复杂不,同样的,也不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压拉过来就可以了,没什么必要换

怎么拉的电压,哪一个脚拉到哪一个脚?

网友:
拔屏线不断电就爱坏

网友:
转换芯片,又涨姿势了,现在暂时没有遇到过。整贴的思路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