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 SYH67+节能版

楼主(2016-03-17):
梅捷SYH67+节能版    这个板很古怪,测试卡不跑码,插蜂鸣器不会叫,集显不显示,但是插独显就可以显示了。这里特意和大家说下,免得被坑了。

网友:
有的板子是不支持跑码的。还有就是梅捷的板子不知道为何亮机慢。有的时候还以为不亮

网友:
遇到V星G31 插了诊断卡不亮机 差点坑到我

网友A:
不跑码是你的诊断卡可能不支持,至于你说的集显不显,你这板集显是在CPU里面的,如果你CPU不带集显功能肯定是不会显示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跑码是你的诊断卡可能不支持,至于你说的集显不显,你这板集显是在CPU里面的,如果你CPU不带集显功能肯定 ...

诊断卡的灯都不会闪,如果灯都不闪,应该换大多数的测试卡都没有,当然世事无绝对。他这个板是因特尔的CPU,我特意去查过,他这个板有VGA、DVI接口,但是集显是没用的。

网友:
.... 这是什么芯片组的 第一次见这样的情况的板 以前遇到过插诊断卡不显的 太坑了

网友:
CPU坏也会导致集显不显。 显卡供电坏也会导致集显不显插显卡显。BIOS坏也会导致!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诊断卡的灯都不会闪,如果灯都不闪,应该换大多数的测试卡都没有,当然世事无绝对。他这个板是因特尔的CP ...

有VGA与DVI接口,那么板子肯定是有集显电路的,不然他不会装这个接口,最重要的还是得带集显功能的CPU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VGA与DVI接口,那么板子肯定是有集显电路的,不然他不会装这个接口,最重要的还是得带集显功能的CPU才 ...

你自己到百度一下,又不是只有我一个人说。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自己到百度一下,又不是只有我一个人说。

自己好好百度看看吧
http://detail.zol.com.cn/265/264846/param.shtml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自己到百度一下,又不是只有我一个人说。

不明白可以再去INTEL下个H6X的手册看看

网友:
主要看cpu支持集显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明白可以再去INTEL下个H6X的手册看看

哎呦,我发现这个砖版好较真哦,http://zhidao.baidu.com/link?url=41hiD4MdJrD1TuhB3Zgbzo9F5HlD-SbRVFo9-u9aBVmzqwWTn56wsiPYFt65eOXnKuW1UcuC0eAeCoaWmdH_efMezn6x0QNQ_avfRKet6AS  我在百度看的是这个,我有两片板集成都不显示,这东西不是看手册就可以的,图纸标示有时候都会错,你拿到实体板测试了,再和我说,没找到实体板前,不要在这里高高在上,自以为是。

网友C:
前两天我装了这板子集显可以显示

网友:
这种问题 你测量电压再判断问题所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哎呦,我发现这个砖版好较真哦,http://zhidao.baidu.com/link?url=41hiD4MdJrD1TuhB3Zgbzo9F5HlD-SbRVFo ...

好吧,是我自以为是,你说没集显就没集显吧。我对不起你,我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前两天我装了这板子集显可以显示

他还停留在双桥的年代,。还以为集显是在桥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哎呦,我发现这个砖版好较真哦,http://zhidao.baidu.com/link?url=41hiD4MdJrD1TuhB3Zgbzo9F5HlD-SbRVFo ...

还有就是查板子有没有集显,还不如去查一下你的CPU参数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