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葱metal做工如何?青葱metal拆机图解

楼主(2016-03-17):
青葱metal做工如何?青葱metal拆机图解

  青葱metal是青葱手机在2015年12月推出的一款产品,青葱metal采用全金属,具有指纹识别系统,搭载8核64位处理器,拥有3G内存,青葱metal手机做工如何?相信很多用户都会有这样的疑问,下面小编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青葱metal拆机的教程,来一探究竟吧。

青葱metal拆机

  青葱metal手机采用一块6063航空级铝合金,通过CNC打磨、纳米注塑、3D立体喷注锆沙、阳极氧化技术等工艺,为用户打造一款浑然天成的金属智能机。

  青葱metal配备了5.5寸1080p IPS屏幕、64八核位处理器(联发科MT6753)、3GB内存、16GB机身存储(可扩展128GB)、前置800万+后置1300万像素摄像头(F/2.0+PDAF)、3050mAh电池、双卡双待双4G。

  指纹识别模块采用2.0技术,错误率低于1/50000,不仅支持熄屏解锁、指纹拍照、指纹加密、指纹9宫格等功能,还具有自学习特性,号称越用越灵敏。

  青葱metal拆机方法/步骤:

  1、青葱metal采用卡扣式设计,只需用螺丝刀拧掉USB接口两边的螺丝,再用撬棒和吸盘延屏幕边缘慢慢翘起,便可分离机身和金属盖。

青葱metal拆机 图1

  2、分离后的金属盖和机身。注意:在拆卸过程中一定要先把卡托拔出。

青葱metal拆机 图2

  3、控制闪光灯的连接线。

青葱metal拆机 图3

  4、拆卸青葱metal主板前,需先拧下12颗螺丝。

青葱metal拆机 图4

  5、注意:在青葱metal指纹芯片下面有一颗隐藏螺丝,用工具慢慢掀起指纹芯片和毡垫,拧下螺丝即可把挡板去掉。

青葱metal拆机 图5

  6、指纹芯片:指纹识别模块采用2.0技术,认假率低于1/50000,不仅支持熄屏解锁、指纹拍照、指纹加密、指纹9宫格等功能,还具有自学习特性,越用越灵敏。

青葱metal拆机 图6

  7、青葱metal大主板正面特写,上面两个摄像头左侧是前置,右侧是后置,由于大主板正面的金属屏蔽罩无法拆卸,不能看到内部构造。

青葱metal拆机 图7

  8、青葱metal大主板背面特写。

青葱metal拆机 图8

  9、青葱metal主摄像头:该摄像头采用三星1300万像素堆栈式图像传感器,拥有F2.0大光圈,支持PDAF相位对焦技术。

青葱metal拆机 图9

  10、青葱metal前置摄像头同样采用三星堆栈式传感器,像素为800万,支持实时美颜、笑脸、V字拍摄等模式。

青葱metal拆机 图10

网友:

  青葱metal拆机方法/步骤:

  11、青葱metal的卡托采用一体式设计,用户需在SIM+SIM或SIM+TF卡之间做出选择。

青葱metal拆机 图11

  12、青葱metal大主板元器件特写。

青葱metal拆机 图12

  13、青葱metal大主板元器件特写。

青葱metal拆机 图13

  14、掀开青葱metal手机大主板背面的金属屏蔽罩,可以看到青葱metal的射频芯片采用联发科MT6169V。

青葱metal拆机 图14

  15、青葱metal小主板正面特写。

青葱metal拆机 图15

  16、青葱metal小主板背面特写。小主板上这个集充电/数据传输于一身的接口,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青葱metal拆机 图16

  17、青葱metal震动单元特写。

青葱metal拆机 图17

  18、青葱metal大小主板和震动单元全家福。

青葱metal拆机 图18

  19、青葱metal射频线特写。

青葱metal拆机 图19
  20、连接大小主板的排线。

青葱metal拆机 图20

  21、电池与大主板连接的排线。其中P-表示负极,P+表示正极,中间T是检测电池温度特性的。

青葱metal拆机 图21

  22、连接大主板排线特写。

青葱metal拆机 图22

  23、连接大主板排线特写。

青葱metal拆机 图23

  24、从整个青葱metal拆机过程来看,青葱metal的拆卸难度不大,通过撬棒和吸盘就能轻易分离金属盖和机身,只要注意一些细节,就能很轻松的拆下主板和电池,小编建议最好不要自己动手维修,这样做拆完再装回去,安全方面会大打折扣。

青葱metal拆机 图24

网友:
现在的手机牌子真多,又出来一个青葱,以后可能还有香葱,小葱等,蔬菜,水果,工具齐上。

网友:
这个牌子还真没听说过啊,

网友:
这个牌子真心没有听过,我晕,,,苹果有了,又有了葱????什么时候面条来了,可以煮面条了。

网友:
我以为是魅蓝metal

网友:
哈哈 是青葱metal容易和魅蓝混淆

网友:
A与牛C之间

网友:
看到联发科的以为是魅蓝馒头呢!结果又除了个品牌了。

网友:
好像上过焦点访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