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44H不触发

楼主(2016-03-17):
今天接了一台华硕X44H的机子待机有点偏高0.05量了下3V 正常5V只有1.3左右先换了待机芯片还是老样子接着连MOS冠电容换掉还是不行,老老实的查8206A的工作条件,发现14脚EN没有电压,这个是EC出来的,这机子没图纸OT条件不知道,又没有EC换大家遇到的都是刷BIOS的可我刷了好几个

网友:
找个类似的主板 EC有图的参考维修

网友:
谢谢天意兄,这个机子上面论坛上面好多都是刷BIOS好的,可是我刷了两个还是一个样,我查了EC的条件AVCC   ECRST 都是正常的,就只有LID-SW#为0V这个电压明显不对,正常是3.3V,也没有被拉低,想来想去觉得是不是EC坏了哦,接着换了个EC还是那个老样子哦,这下人难过了哦,看来还是EC条件没满足,忽然在8572E的PDF上看到了连接BIOS的101 102 103 105这几个脚然后去试着量就只有101到BIOS的1脚没通,果断飞线亮机,那个心情太激动了。总的来说是自己不够仔细,还是要按时序条件来修机子,现在人懒了总想找点通病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