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XCONN P67A1 V2.0通病

楼主(2016-03-17):
  机器型号: P67A1 V2.0

些板开机 掉电, 在掉电之前 1、表笔放好要测量的地方、
                                          2、示波器也可以快速判断
                                          3、拉低PWROK 也可以
                                 (本人喜欢偷懒 用第一个放案)

台表比较笨重。就不能一起拍到测量的MOS管,那我那丝印标出来

内存供电:Q81

桥供电:Q48

桥供电\PLL供电:Q65

问题来了、 测量到VTT电压  为OV、
先找到控制芯片:(GAV SEP)  去淘宝发现这个芯片为:ISL95870A

更换下面 103排阻好。。。(RN109)

VTT供电:Q28

VCCSA供电:Q41

CPU供电:Q29

各大供电正常。开机 不掉电了 以为好了
放上诊断卡(不跑) 上喇叭(不能上内存判断)
没效果, 乖乖滴 时种 复位  一个一个查吧、

发现时种正常,瞬间 想起 FOXCONN的 CPURST 爱出问题

果断去查  麻痹  真是这里的问题
更换103排阻

                                               -------完美显示
随便带上:BIOS

网友A:
你那个万用表好大气啊,好用不?显示快不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那个万用表好大气啊,好用不?显示快不快?

  还行吧、 自己感觉跟普通万能表没什么不同。  那来装逼用的。

网友:
精英 有个H61大板 也有这种芯片坏了 淘宝要20块钱  靠 不修了

网友:
富士康容易坏103的排阻?

网友C:
电流万用表
我得跟你差不多 但是我那个V数比你得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行吧、 自己感觉跟普通万能表没什么不同。  那来装逼用的。

台表不用总换电池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电流万用表
我得跟你差不多 但是我那个V数比你得多。。。

没办法  垃圾的我在用。  老板用的 5千 台表

网友B:
普通万能表 一样可以 改 插电用的呀?  就是不方便移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办法  垃圾的我在用。  老板用的 5千 台表

我得也是5000台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普通万能表 一样可以 改 插电用的呀?  就是不方便移动。。

谢谢你的提示,一句话点醒梦中人,回头我改一个试试

网友:
ISL95837下面 那个103电阻接的是哪几个脚哈?

网友:
楼主老板是土豪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那个万用表好大气啊,好用不?显示快不快?

呵呵,你那万能表买来多少?

网友:
这个万用表是不是比较快,和示波器差不多的速率

网友:
万用表 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得也是5000台表。。。

是不是5位数的、  那种反应慢

网友:
万用表是个亮点

网友D:
修的很好  胸有成竹   恭喜你成为风神一笑后面一个 专杀103排阻的高手  她是822杀手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修的很好  胸有成竹   恭喜你成为风神一笑后面一个 专杀103排阻的高手  她是822杀手

风神一笑  不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