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大工程惠普14-E033TX版号R62大面积进水修复

楼主(2016-03-17):
         机型:惠普14-E033TX
      版号:DAR62CMB6A
   此机是商家带客户来送修,描述进水有几天了,期间通过电。进水机器直接拆机,拆开一看进水面积很大啊。上图 。跟客户沟通好。主板先做进水处理再进行检测,进水处理有单独费用,客户同意。找点洗洁精,用牙刷整板用水清洗,洗干净后上BGA,温度调到150度,烤板10分钟。清理之后查看主板芯片脚腐蚀很严重 。用表测量各电路阻值,测量公共点是阻值只有15欧姆。再测各电感阻值,发现公共点的阻值跟独显供电阻值一样,表示独显供电MOS击穿。取下显卡供电MOS管阻值正常 。供电点正常了 可以上电了,待机电流0.023A。试着触发,电流有明显的变化。这样看来待机部分基本上是正常的。开始用放大镜,整板观察腐蚀的电路,并且更换腐蚀了的电阻,在论坛下一个图纸比照查参数,发现所有腐蚀的电阻都是19V限流的1M电阻。把腐蚀了的芯片全换新断线的地方全部连上, 断线的地方一一连好。太多了就不一一发图了。这是换下的电阻和芯片 。开始上电,触发,电流跳变到0.5-0.6A停下,接屏亮了。 。但是维修还没结束,装机测试发现,不充电,不认独立显卡。只有拆机再检查了,先修不充电,检查充电电路,发现Q30击穿 Q30为N沟道MOS管,料板拆一个换上,上电,什么情况无待机了 电流0.000A-0.002A变化。测G极无24V电压,明显不通嘛。打算换一个充电芯片,找了一圈都没找到BQ738,论坛搜了下说BQ738更BQ725可以通用,就试试吧,上电还是不行,没办法了只有上示波器了,测量发现Q30 G极波形成锯齿状。很遗憾的是当时没拍图片。有动作表示芯片在工作,这个现象像是后极短路一样。思考一下,以前研究过这个芯片,有电流检测什么的。是由两个电阻构成的。一测发现问题 PR49阻值无穷大,找一个换上,通电电流0.023A正常了,上电池OK能正常充电。好吧 还没完还有独显没出来呢。。。。继续查,独显电源芯片也进水腐蚀了的,并且换了一个新的上去,断线也补好了,腐蚀的电阻也换了,还有什么问题呢?开机测量没有独显供电,进系统也没有供电。喝口水思考一下,电阻PR155腐蚀过了 仔细看电路发现和PR146串连在一起的 。测量发现PR146电阻无穷大,此电阻是649K精确电阻,只有慢慢找了。在料板上成功找到一个换上 。通电测量独显供电处来了装机测试,哈哈 显卡来了 。进行压力测试和跑3D都没问题。到此维修结束。

走,炸學校去 + 1 怀才就像怀孕,时间久了才能让人看出来。

网友:
传说中的高手 啊..膜拜

网友:
腐蚀成这样都还能搞好,不错

网友:
不错,楼主技术很好,但不知道收费多少

网友A:
真是厉害啊这要是我得修多少天啊尤其是信号电阻最不好找了

网友:
高手啊,真有耐心,这台大面积进水机不知道还会返修吗

网友:
这样的板,得多收点

网友:
你这机修的佩服,我要是拆开看到这情况直接让换板了,你这台机进水这么严重修收了多少RMB

网友:
楼主技术真心牛  我要是碰到难道这种机器直接报换板 反正HP机器主板便宜

网友:
已加通知管理给与你精华,好贴必须珍藏

网友:
板子才多少钱

网友:
楼主技术好牛B   我想问收了多少钱

网友:
楼主高手啊,还的值得学习啊,这板子不要个800元对不起自己啊

网友:
这么厉害的进水键盘都没坏?

网友B:
进汤水的主板用洗板水很难洗掉,下次遇到牙刷加洗洁精伺候。呵呵

网友:
进水的机子怕返修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进汤水的主板用洗板水很难洗掉,下次遇到牙刷加洗洁精伺候。呵呵

问题不大还是少洗,越洗问题越多。很难烤干

网友:
楼主真是厉害,这么严重的进水都修好了,修这种机器一定要有耐心。

网友:
要我就算知道自己能修好,也肯定换板,搞不好过一阵又回来了,太麻烦

网友:
  看到这样腐蚀的  都换板好了      麻烦又收不起价

网友D:
用水洗 桥和CPU的锡球会不会腐蚀?
逍遥笔记
不通电就不会腐蚀,
详情

网友:
真是高手 膜拜啊 要是我直接就给客户换板了 不知道高手如何收费的

网友:
进水那么多,修起来挺头疼的。楼主用洗洁精刷不怕掉元件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水洗 桥和CPU的锡球会不会腐蚀?
不通电就不会腐蚀,

网友:
腐蚀的这样 除非有时间还有出得起价格 要不基本我就不修了 修的好不好另说 这种最怕返修

网友:
不错,有图有真相!拍得很清楚

网友:
楼主技术真心不错,耐力也是一级棒努力加油钞票在向你招手。

网友:
me ha pasado igual,hay que cambiar por lo general resistencias y integrados,con paciencia

网友:
厉害 这么严重都修好了 要是我直接换班了

网友:
又让我学了好多,

网友:
进水级最让人头疼

网友:
哈哈哈哈,我想知道修完这个机器收了多少钱。我上天修个G480进水,挖洞换桥飞线什么的修好了,非常辛苦,结果他内存和硬盘也坏,直接在换这两样维修主板的钱就根本收不了多少了。悲剧。

网友:
楼主好厉害!高手之中的蒙面人

网友:
楼主的耐心不错啊

网友:
楼主,主板进这么多的水,维修花了多长时间完全修复的,最后收了多少大洋

网友:
哎 这几修好了 不稳定

网友:
遇过进大面积可乐的,都发霉了,好多电阻电容都掉了当时看到就直接要客户换板

网友:
高手,求指点

网友:
用洗洁精洗,从来都没有想过呀

网友:
思路很清晰,坏电阻如果不了解的话是很难查的

网友:
技术不错,这样还能搞好。

网友:
太牛了,进水都成这样都能修好。不知道这种问题能报多钱

网友:
技术不错,想问问放大镜的图片怎么拍的?

网友:
厉害,腐蚀这样了能修好
PR146哪里是给显卡芯片供电哪里嘛

网友:
oooo 好锰,不知道搞不多久

网友:
楼主  大神  膜拜啊    你修多少年了    偶像

网友:
楼主威武,进水很难修,这么严重的进水都修好了,、堪比实地大神

网友:
进水如果太严重我觉得维修的意义就不大了。比较HP的板子很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厉害啊   腐蚀这么厉害  补了这么多线啊     进水这么厉害键盘没事 也是奇迹啊    我上次碰到台HP G4  ...

请问硬盘啥牌子的

网友:
进水的都 很难修的  这样了都能修好  技术不错

网友:
很有耐心 啊     现在都是换主板的 多

网友:
这么大面积进水,楼主有毅力

网友:
断线腐蚀地方还挺多的!

网友:
PR146是649千欧的,换一个别的上去会怎么样???

网友:
高手加耐心,才能把这板修好,楼主修机有水平,学习

网友:
这种是非常需要耐心啊,呵呵

网友F:
引用 网友G:
说起来也没花多少时间,总共也就4个小时吧

四个小时  ,收多少钱?如果四个小时没搞好,又得怎么算,唯一庆幸的是自己多长点经验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四个小时  ,收多少钱?如果四个小时没搞好,又得怎么算,唯一庆幸的是自己多长点经验

没好的话收进水处理费用 80

网友:
牛B中的战斗机

网友:
引用 网友G:
没好的话收进水处理费用 80

我们这的修不好,不收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是厉害啊这要是我得修多少天啊尤其是信号电阻最不好找了

技术精湛,速度惊人,不得不佩服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多谢加精华。这是商家带过来的,还要给商家考虑一些。算下来 还是可以做

想问下大师。先说好价吗?如果先说了价后来发现进水的机连显卡、硬盘都坏了,最后白干了。如果不先说检测后修后才发现是坏的,这时再加钱可能客户有怨言

网友:
引用 网友H:
想问下大师。先说好价吗?如果先说了价后来发现进水的机连显卡、硬盘都坏了,最后白干了。如果不先说检测 ...

进水机,在拆机之前都会给客户沟通好,客户同意才开干

网友:
厉害。。思路清晰就是好

网友:
这才叫技术

网友:
还好坏的还不算严重

网友:
*脏话*烧怎么多芯片

网友:
思路清晰,一气呵成。

网友:
清洗费多少呀

网友:
这板子都成这样了还能修好   神了

网友:
弱弱问下。用什么洗板水。洗的这个净

网友:
楼主好牛X,腐蚀成这样还能修好,给我直接让客户换板了,怕以后返修麻烦。加分顶一下。

网友:
楼主真的很牛逼,佩服,不过这种板大面积进水。返修几率太大啊

网友:
感觉 现在修好一台本本 真不容易啊  得费多少神啊  兄弟们 努力啊  早日成功  楼主的细心 真没的说

网友:
楼主修好收了多少米,这都修好了,技术不是一般得

网友:
腐蚀成这样都还能搞好!关键是楼主的耐心啊。佩服。

网友:
我想LZ 你修这一台赚多少钱?像这种故障 修得半天吧、。不过看了LZ维修很细心……给一个赞

网友:
这个佩服。楼主的技术真的不错了,一般这种机器能修亮已经不容易了,不认独立显卡要是我的话可能就直接先做显卡了

网友:
传说中的高手,技术不错

网友:
这都能修好 不知道收多少钱哦

网友:
晕,这样也行,估计我自己早就放弃了。厉害啊。高手,羡慕

网友:
处理清洗也可以收费   又一新的收费项目

网友:
我想问收了多少钱

网友:
几点疑问想请教楼主:
1,“待机电流0.023A。试着触发,电流有明显的变化”
楼主这个电流是触发后的待机电流吗,ec待机还是南桥待机?我怎么感觉待机偏高,是因特尔芯片组吗,可否解释下待机供电电流
2、上电,触发,电流跳变到0.5-0.6A停下,接屏亮了。
这个电流就亮屏了,是不是集显的这个电流是正常的,修好后的独立显卡亮机不是这个电流吧?
3、换掉的充电芯片是不是真的坏了,不知道你测了吗,因为你换掉了pr49?
总结,修机在于神速,挣钱才是硬道理,楼主既然发帖了我就认真的回复楼主,所提问题请不要烦

网友:
月饼 -10 千篇一律的回复。

网友:
图文并茂,很生动,看你修起来挺顺利,我想应该是积累了好多年的经验的原因吧,向高手致敬

网友:
这个能收多少钱啊

网友:
技术很牛  修得不错

网友:
这个真是厉害,一般人是直接换板了。进水这么多,心理没底能否修好。

网友:
楼主好技术。佩服啊

网友:
能修就修,修好的多挣点,换板子老挣不到钱

网友:
现在生意真难一听说换板直接来一句用了两三年可以淘汰了

网友:
只要功夫深,铁棒磨成针

网友:
修好也不稳定

网友:
我只能说楼主你太有耐心了 ,给你点个赞

网友:
不稳定是没处理好,进水的机器好修,修好后不会返修

网友:
看大神修板就像看一部好电影  剧情扣人心弦 峰回路转  好电影 好技术

网友:
我的是上电0.11有时又能亮机,正修着呢

网友:
这么历害

网友:
楼主真有耐心和技术,要是我早放弃了。值得向楼主学习!!

网友:
这个主板进水这个样你都修好了  佩服

网友:
不晓得稳定不  要我的话早就换板了

网友:
啥也别说了hp 的真难搞

网友:
遇见的问题都是各一的问题也时

网友:
进水的机器需要处理的问题太多了

网友:
修这么多地方要收多少钱

网友:
好在焊盘还没有氧化和腐蚀 不然你到处要刮焊盘飞线来接了 楼主还是有耐心

网友:
好经验不错学习了

网友:
这个进水太严重了。我前2天也有一台苹果的。我直接放超声波里面清洗后发现和新的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问题不大还是少洗,越洗问题越多。很难烤干

有烤箱的话恒温100度烤个5-8个小时肯定不会出问题

网友:
高手玩的是精修,厉害

网友:
厉害  大神希望以后多发点

网友:
不错楼主技术很好

网友:
学习了   很好的帖子

网友:
这样的主板一般看一眼就装起来了,,,,

网友:
进水不好修,还是学习了,厉害

网友:
资料很好收藏一下

网友:
很详细   进水一般都是哪里进水修哪里

网友:
楼主技术真是牛啊

网友:
进水机修理时,细心很重要

网友:
楼主牛逼啊,好技术。。。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你这是花了几小时维修   收了客户多少钱  杀死多少脑细胞

网友:
技术不错 值得学习

网友(2016-05-31):
进水比较严重 问题较多 楼主还算有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