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53S K53SD 5.1 通病

楼主(2016-03-17):
  修了几台了,A53S 板号K53SD 5.1   有待机3.3    无5V  待机,  5V待机电压变低 为1.1V  ,刷了几个BIOS ,都没用,   更换EC  ITE85723.3V  5V 都正常,开OK.   送上亮机BIOS

迅维网chinafix.com_K53SD I5八显存5.1.zip

网友:
论坛下载的BIOS文件,直接给出链接即可,不要重复上传

网友:
这个通病学习了

网友:
谢谢分享下次注意

支持 反对

网友:
刚好需要  下个试试

网友:
刚修到一台  条件查完了 准备换EC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让我们少走弯路

网友:
好用吗,下来试试

网友A:
我收手有片是有5V,没有3.3V不知道换EC能好吗

网友:
我的也是5V待机偏低

网友:
3  5V供电不是一个信号控制的吗?

网友:
华硕板只有点位图,没有图纸,不好分析线路

网友:
一般刷了BIOS就行。。。

网友:
测试过可以用 不过我的 有点坑 要反复重启几次才可以正常亮屏

网友:
这个是通病的吗

网友(2016-04-19):
不是通病吧,我换了怎么还是故障依旧啊

网友(2016-05-20):
好像不能解决大部分这个, 我的也一样,

网友:
下来试试,谢谢楼主。。

支持 反对

网友:
说说这是啥原理呀   EC 发过来的3  5伏待开启信号只是一个呀  怎么换EC好了  EC有问题应该是都有或都没有呀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多谢楼主分享资料

网友:
这个确实是通病

网友:
是不是通病还得需要时间去检验哟

网友:
为什么有3V 5V待机1.1V 换EC能好呢? 什么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收手有片是有5V,没有3.3V不知道换EC能好吗
你的好了吗 我也遇到一台

网友:
ASUS 的资料太少,感谢LZ 的分享

网友(2016-06-23):
这个通病 学习了 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