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立硬盘匹配磁头

楼主(2016-03-17):
各位大师本人刚开始搞数据恢复,想请教一下下面图片中的两硬盘能不能互换磁头。电路板板号是一样的。

网友:
版号一样的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直接换啊

网友:
好像是一样的,可以的

网友:
一样的可以换

网友:
楼主还有无尘室咯?

网友:
直接换就可以了

网友:
放心换吧.没事的.宝贝.

网友:
线路板一样,芯片一样的话都可以换的

网友:
型号是一样的,可以代换

网友:
打开看了,盘片有划伤,更换后还是敲盘。

网友:
型号一样 就可以

网友(2016-04-19):
   可以可以可以6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