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55vd再次求助

楼主(2016-03-17):
还是上次那个K55VD REV3.1 ,发现单独用适配器开不了机,用电池再插适配器也有的时候能开有的时候不能开,拆机检查发现待机芯片BQ25A的4脚不能发出24V,

关于BQ24725A,BQ25A不出24V原因总结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79980-1-1.html
按那个帖子分析,
20脚有 18.5
6脚有2.5V
16脚有6V的线性供电。
但就是不出24V,按照帖中的方法短接了一下PQ8001的DS脚,待机就正常了(电流为0.004),可以触发亮机。从淘宝买了A5-GNB(PQ8001)结果卖家发的是A5-VNE,满心欢喜的换上去,还是老样子,再次短接DS也不能正常待机。

请大神指点。

另:原帖中有一个额外的保护管子,华硕的板子上却没有.

网友:
奇怪   我的 K55V 只.要有电池  就不开机  .    单接电源  很难开机  一但开了  系统关机不 电源灯一直亮

网友:
修好了吗

网友A:
求K55VD EC周围的高清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求K55VD EC周围的高清图

这就是EC附近的高清大图了,唉,没人帮我.

EC高清大图

网友:
能不能直接发图呀。不要打包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就是EC附近的高清大图了,唉,没人帮我.

论坛有限制,大了不让发.

网友:
今天刚到的MOS再次换上去,还是老样子,看来问题还是出在BQ25A上,没胆子动手换,有点想直接把DS焊起来,请问这样做可以不。

网友:
遇到同样问题了你的解决了吗

网友:
K55VD EC周边元器件

网友:
BQ25A也换过了,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盼望高人出来指点

网友C:
pq8001相当于数据手册中典型应用图的哪个元件?
短接后,隔离管G极 25V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pq8001相当于数据手册中典型应用图的哪个元件?
短接后,隔离管G极 25V了?

相当于数据手册里的Q1,只需要短一下,待机就正常了,G级变为24V,

网友:
弄好了,终于弄好了,就是一颗电容坏的事,原理图上的C17, 就是把G级上连接的所有零件又换了一次才发现的,这颗电容只能是50V/2200PF,大了不行小了也不行。

事实证明,我狗屎一样的焊接虽然难看,但还是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