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映众gts450一例

楼主(2016-03-17):
论坛的维修帖子基本没人发,无聊来发一帖,虽然没有技术含量,来增加增加活跃度也是好的。
上图,映众gts450,
因为边修边拍照挺麻烦,都是修完拍的,

到手说的点不亮,看了一下外观,背面有掉件的,有损坏的,正面有贴片电容烧毁。看看大概都是贴片电容掉了,还有一个不确定,因为两端连的铜箔比较粗,像是电感,电阻之类的,但是没有标明,也没有电路图
先把烧毁的拆掉,pcb板有烧毁,先不管,把掉的贴片电容先补上,不确定的也上电容,因为上电容不至于损坏显卡。

补完之后打供电的对地阻值,pcibus 12v,3.3v都正常,辅助12v对地68,短路,这种带数值的大多都是供电管理芯片坏了。
不都说,上烧鸡大法,电压3v,电流就上到2.3A了,不敢往上加了,

等了一会,摸芯片,不热,奇怪了。摸板只有尾部微热。
想拆掉gpu供电上mos管,怕把旁边的电容吹炸,温度350.搞了半天搞不下来,管子还弄花了,算了。不拆了,继续烧鸡。

突然发现烧掉的地方升起一道轻烟。原来烧掉的地方有短路,把铜箔刮掉,不短路了,旁边这个贴片电容还能上,就补上了。

少了个贴片电容,这边的都是滤波电容,旁边还空着一个固态电容的位置,于是找了个加上了。

好了,搞完,测阻值,不短路了。上机测试。
上电,不亮。。。。。。
测供电都有。回想维修过程中有一个不确定的贴片元件。应该不是电容,上电感还是不敢,上网查图片看,找了好多地方,最后在一家淘宝店里找到这个位置的图,还是比较模糊,但是看上去应该是黑色的,这个形状的,两端铜箔都这么粗,大致是电感了。
料板上找了一个换上。

上机,点亮,测试正常,鲁大师跑分23000.
维修完毕了。

网友A:
管子短路吗?
还是说不出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管子短路吗?
还是说不出电压

烧毁的地方 内层12v铜箔跟表层地线短路

网友:
楼主很细心啊。。。电感这么小的地方都找到图了

网友B:
在问一下烧鸡是指什么?是做bga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问一下烧鸡是指什么?是做bga吗

排除短路的一种方法   不是BGA

网友:
哎 我手里一块迪兰恒进HD6670 短路  一直没修好 当时没想到烧鸡 拆了半天没拆到短路的地方 后来当料板了  没有楼主这么好的技术和恒心  向你学习.

网友:
楼主神了,这显卡修的好,先收藏。

网友:
显卡本省就简单

网友:
你可以打下焊盘两端的对地值,如果有一端对地了那么一般是电容,如果没有那一般就是电感了

网友:
烧鸡大法,利用短路发热的原理寻找故障点,的确是个好方法,学习了。

网友:
VCC短路?相当于CPU12V短路??

网友:
乱上电感会烧电路,对吧?

网友:
好点的显卡 还是值得修下

网友:
请问pcibus是什么??金手指??

网友:
新人学习赚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