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精锐V38一体机 有时开机有时不开 刷BIOS无效

楼主(2016-03-17):
清华同方精锐V38一体机 有时开机有时不开 刷BIOS无效 电流0.66换CPU好了 希望能帮到大家

网友:
我也遇到一个  现在就试试

网友:
这个机器通病是cpu滤波电容容量下降 。在空位上加上2个 330 电容就能完美解决

网友(2018-12-30):
电容问题吧  你换了CPU 还是不行的  以后还是坏

网友A(2020-08-20):
楼上说的对极了,(机器通病是cpu滤波电容容量下降 。在空位上加上2个 330 电容就能完美解决)

网友(2021-05-31):
引用 网友A:
楼上说的对极了,(机器通病是cpu滤波电容容量下降 。在空位上加上2个 330 电容就能完美解决)

求教一下电容怎么加,手上刚好有一台这个机器,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