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AR NX-500针式打印机

楼主(2016-03-17):
STAR NX-500不能打直线 论坛里面讲可以校准下打印头操作方法:
  1.打印方式"+"撕纸"+开机,进入纵向调整。我找了半天控制面板上只有出纸方向+撕纸+打印选择,没有打印方式这一行呀
难道这台两种不同的控制面板吗  还有具体咋操作的 论坛各位师傅帮忙看看了 谢谢

网友A:
手册上的面板是这样的。。。。

网友:
那你就按那个“打印选择”

网友:
按这两个键并同进开机,试一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手册上的面板是这样的。。。。

请问 这个图哪里找的 能发一份给我吗?链接也行 谢谢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 这个图哪里找的 能发一份给我吗?链接也行 谢谢哦

自己在网搜吧,,,,

网友:
楼上大神  一看下载次数这么多 就知道是个高手  打印机真心不好搞

网友:
有些东西可以用百度搜下或是不错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