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8001P 联想Y480不充电 没啥技术含量(高手莫笑)

楼主(2016-03-17):
    Y480 板号:LA-8001P,同行送来说了句客户X宝买了电池,还是一样不充电,长叹一口气(你懂得现在什么都难做了)。

   接上可调电源,开机进系统显示:适配器已连接,正在计算剩余X分钟,WIN10。
排除联想电源管理软件。
关机,拆机量充电接口11.5V有,3.3V 3.3V都有,奇怪,在插电池居然可以充电了,
不会这么巧吧,
进系统充电充到100%,然后拔掉适配器,剩余10%的时候接适配器又不充电了。好吧死心,

找了一圈盒子没有BQ727  ,找料板刚好有一个BQ737,搜一下可以代换,果断风枪斥候。

开机进系统XXX正常充电了。(实验证明:BQ727充电芯片可以用BQ737替换)。

顺带备份了一下BIOS,绝对亮机器的BIOS。

网友:
是充电芯片吗

网友A(2016-05-23):
修到一个 Y400 不充电  电池开不了机 充电芯片换了  IO  bios都换了还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到一个 Y400 不充电  电池开不了机 充电芯片换了  IO  bios都换了还不行

最起码的,接适配器和电池不会出现大电流吧?不充电,都换了就检查充电芯片外围吧。

网友:
维修小白,看起来好厉害。。。

网友:
正好需要,谢谢楼主!

网友(2016-07-24):
我这也碰见个Y480不充电,没搞定呢

网友(2016-09-03):
我的Y480也不充电了!求维修方法和思路!

网友B(2016-10-08):
我手上 Y430P  有充电电压无充电电流..  充电芯片换了 无果啊.. 好头疼..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手上 Y430P  有充电电压无充电电流..  充电芯片换了 无果啊.. 好头疼..

充电芯片,芯片基本条件看下,还有隔离管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
现在分不好赚,楼主可别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