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迅维CF360温度曲线

楼主(2016-03-17):
闲鱼上买了台迅维CF360BGA不知道曲线怎么设置好,希望用着的哥们指点下。我北方河北地段

网友:
论坛上有很多这方面的讨论,,,可以搜索一下,。。。

网友:
谢谢  明天我试试

网友:
说明书上有啊

网友A:
找几个废板多调试一下,只能是大体,每个地方的温度,湿度不一样了,曲线也不太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几个废板多调试一下,只能是大体,每个地方的温度,湿度不一样了,曲线也不太一样.

嗯  谢谢  那个调风的 调到几档

网友:
调风量的一般在7-8

网友:
最好拿块板试试

网友:
CF360温度曲线,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