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R61I通病。小电容。

楼主(2016-03-17):
今天接到一个联想R61I的笔记本,接上可调电源呆机0.005A ,看好像有呆机 3M 5M 应该有吧。开机按上,就掉电了,还以为是那个电压没有产生。拆开看了一下。这个是集显的,比那个灌黑胶的显卡,好搞多了。
拆机用表测试,没有3M 5M 也没有
在网上下了一个图纸看了一下 电源芯片是MAX17005 公共点电压20V  17003 芯片21脚供电 20V LDD 20脚5V  总开启也是4脚 3.3左右。
ON3 ON5开启也正常。就不会考虑前面开启了
对地也测了3V  5V 电感的 正反向阻值都是正常的。

想想看,是不是芯片挂了,换一个看看吧。在无意中看到有一个电容,个人感觉他有点旧,就有表测了一下,开始有3个,测到硬盘接口第二个电容出来了

我把这个电容位置标出来,

在料板上换上机器一路点亮。

下次同行遇到这个问题,可以注意一下,好像是一个通病。因为那个地方是用胶纸贴着的,时间长了,就容易氧化短路。已修好几台了。(小弟不才,表达不是很好望见谅)

网友:
谢谢分享,多多指教!

网友:
恩,知道了,收藏

网友:
电容坏了,3v5v对地阻值正常??????

电容拉低,肯定阻值不正常吧,最重要的是楼主也没有标电容的位置啊

网友:
没有看到标记啊

网友:
没遇到过,先记下了,感谢楼主

网友:
我这么没看到标出来了

网友:
楼主明显在卖关子,说标出来,其实没有标。

网友:
嗯,下次遇到注意下 啊

网友:
是5V电容吗

网友:
老古董了。还修

网友:
第4幅图片,在硬盘接口旁边,可以清楚看到数字万用表两只表笔,就是那个电容呀!!!

网友:
感觉这问题和三星的机器有点像,  也是触发掉电,  最后是硬盘下面的胶纸下一个电容漏电引起的。

网友:
认真仔细念观察很重要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