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硬盘掉盘换电路板有用吗?

楼主(2016-03-17):
如题,淘宝上卖电路板的说还要换bios芯片

网友A:
不清楚你说的掉盘是什么意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清楚你说的掉盘是什么意思

有事开机直接不认硬盘,有时直接提示没有系统

网友:
换个硬盘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事开机直接不认硬盘,有时直接提示没有系统

那你换板也没有,可能是固件有问题,,或者你盘有坏道

网友:
进BIOS看有硬盘没有,没有你可以考虑先换板子,板子上有BIOS芯片的是要换回芯片的。如何还不行,那就找专业的维修了,

网友:
我换过一个日立的盘,换过BIOS也是不行,空量没 有原来的大了,以前前500G,现在只有17G了,到现在没搞好,不知道是固件还是哈哈问题

网友:
要换bios 希捷简单点

网友:
不知为什么我的换了也不行

网友:
硬盘能转的电路板大部分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要把同一型号板,板号,,把rom 从老板焊接到新板上,,希捷,。,,很多通用,,wd 有2中rom结构,,有些要从刷,从写,,比较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