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加电 碰一下晶振才加电。。。

楼主(2016-03-17):
主板故障是不加电,现象是先短接下开机跳线后,用示波器表笔或者镊子碰了下32.768的晶振其中一个脚,才会加电。晶振及谐振电容换了后故障依旧,更换南桥后故障依旧,请问什么原因?怎么检修

网友:
什么主板???
待机供电有?双路切换查了??RTCRST#查了? RSMRST查了? RTC断线查了?
开机针到io到桥的线路查了?
都查完换io 没事别干桥

网友:
和楼上说的一样按照不上电来查,查南桥条件

网友:
这条件没查全就动桥太草率了吧 楼主也不说说是什么主板

网友:
这个问题 换做是我 先取谐振电容  然后换谐振电阻  换晶振    然后是观察主板南桥周边 IO周边是否有受潮  蟑螂尿  加焊周边  加焊IO和南桥  然后是换南桥  一般都好了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不是晶振问题就是桥问题了,你两个都换了故障还是一样?确定换的晶振与谐振电容还有桥没有问题就把晶振两脚间的电阻也换了试下

网友:
先换个晶振
还是不行看下南桥是否已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