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编程器刷不进去

楼主(2016-03-17):
求解,编程器刷不进去,这是bios芯片损坏了吗?

网友A:
换个芯片试下吧,应该是坏了。
前天我刷BIOS,给风枪吹坏了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芯片试下吧,应该是坏了。
前天我刷BIOS,给风枪吹坏了一个

冷却了一下好像,又可以刷进去了。目前华硕y518黑屏,外界不显示。电流0.6A-0.7A左右,怀疑没过内存。可能是bios,或者桥的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