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42J不触发的绕圈圈维修

楼主(2016-03-17):
机子的版号:K42JR      故障:不触发版本:4.0
事情的这样的!昨晚有个同行拿了个华硕笔记本过来,说比较急,我就给先搞了,通电待机电流0.13,不触发。快速拆机。

拆完后,目测主板被干过,同行在这等我修机,就问他有没有修过,他说别人修的,一想麻烦了,不是他修的就不好搞了。

目测的时候,BIOS被刷过,EC被焊过,待机芯片周围被动过,待机芯片没被焊,好了。开始维修。

待机芯片是RT8205,3/5V电感没电,电感打值没明显短路,3/5线性出来了,直接就找1/6脚。1/6脚来源于ENBL。

ENBL为低是VSUS_ON为低导致。VSUS_ON去了2个地方。我把隔离点连上了,然后通电电流瞬间上到0.6A,以为是短路马上拔掉,把各个电感的阻值打了一次,没问题,再次上电,测量3/5V,出来了,顺便测下其他供电,全部出来了,心里一阵高兴,秒杀。

问题马上来了,按开关4秒不断电,麻烦了,测CMOS电池只有1.7V,换了,测开关到EC有高低高,(EC到南桥有高不跳变这一步没测,是后来才测的。)想了下,之前EC被上家焊过,用镊子把EC的脚位划了一遍,虚焊,(当时没注意到要发帖,很多没拍图,请允许我文字表达下)脚都弯了,摘下来重焊,焊好后故障还是一样,又想了下BIOS被干过,直接找个原BIOS刷上去,还是不行。

看看平台复位出没,一测0V,感觉有戏。直接查DRAMPWROK和PROCPWRGD,PROCPWRGD正常,DRAMPWROK只有0.75V,电阻正常,把CPU取下来还是这样,SOGA桥坏了,马上料板找了个桥摘下来值好,已经是晚上12点了,明天在搞吧!

第二天把桥值上去,纳尼,电流还是一样的!触发下试试,亮机了,LOGO出来了,但是电流很不正常(电流是多少我忘记了),又触发一下能掉电,但是掉电不是掉到待机是调到0.6A,再次触发,不能触发了。

是不是他的EC有问题?换一个上去不行!!!是不是我的BIOS不行,在换一个上去还是不行,是不是桥没焊好?结果都不是。

此时很头晕,懵B了一会,想着不能触发我就按不触发维修,去掉CPU内存,电流0.2A,明显不是CPU内存导致,感觉像是有电压提前出来了,然后按他的时序来测,都正常,就EC到桥的PWRBTN不正常,为什么会这样?桥是好的啊,已经显示了的。没办法了,不按不触发修了,查二级转换电压,把二级转换一个一个排除看看是那个地方搞的鬼

看到二级转换管子的同时我又看到了我之前修的地方,在图纸上一搜,在想一想,这些不都是供电开启吗?结果到头来,是我自己SB了,自己玩自己玩了差不多一天,直接把4个PG重新断开,电流瞬间下来了,触发电流上到0.2A,上U内存,接屏LOGO出来了。

最后我来个总结:其实VSUS_ON是EC发出上来的,一开始我误会是给EC供电的,其实这个板子要是我没把隔离点焊上去(我以为隔离点是被上家切了),直接换个EC就是真的秒杀了。发完帖子就测机了,希望各位看官吸取我的经验,别犯这种低级错误。

网友:
排版有误,不懂怎么切换你们慢点看。

网友A:
你这背景,看着太不方便,。。。、

网友B:
VSUS_ON是个开启信号,怎么想到电压供电了,电压供电一般都是VIN VCC VDD VTT +5vs这些的,最多把它当成开启EC工作也不能说把它当成EC的供电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背景,看着太不方便,。。。、

修的眼泪直流

网友:
引用 网友B:
VSUS_ON是个开启信号,怎么想到电压供电了,电压供电一般都是VIN VCC VDD VTT +5vs这些的,最多把它当成开 ...

修不出来的时候修着修着修傻逼了

网友C:
什么情况啊,这背景

网友:
总之是修好了,很好啊,思路清晰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什么情况啊,这背景

这事我痛苦的维修过程

网友:
这个背景看着太乱了。。

网友:
维修有时候都得走一些弯路,然后找到正解

网友D:
VSUS_ON是EC发出来开启+3VSUS和+5VSUS,送给了桥的待机电压脚,这个电压没出应该先量对地值,要么是没检测到AC-IN-OC#,  或者是EC的时钟、复位、程序没满足所致。最终还是被楼主修好了!本人也是小白,共同学习吧!

网友E:
需要K42J全新主板可以联系我,qq:3298236413

网友:
引用 网友E:
需要K42J全新主板可以联系我,qq:3298236413

好的,但是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VSUS_ON是EC发出来开启+3VSUS和+5VSUS,送给了桥的待机电压脚,这个电压没出应该先量对地值,要么是没检测 ...

怀疑最终是桥出问题

网友:
这个主板要是我没有300块钱我绝对不修,对不起自己的精力

网友:
学习了不错  思路清晰

网友:
楼主把VSUS-ON当成供电真是牛叉啊

网友:
只要敢修,总能走到正确的那一步,就怕没机会修,永远都不会了。我其实和楼主也差不多一样,会犯这样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