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A75M-DS2不触发简单维修一例

楼主(2016-03-17):
  主板板号:技嘉GA-A75M-DS2  REV:2.0

故障:有待机3.3V,不触发。      上论坛上找到IO脚位图纸 。徐老师说过,TI8728FIO的重要触发脚位(102脚,
103脚,106脚,107脚),测开关针5V,正常,测量107脚PSON# 5V,正常,106脚PANSWH#/GP43   2.6V,正常应为5V,此脚与开关针相连的,万用表打凤鸣档,一表针接106脚,一表针点开关针,发现并没有响声,跑线路发现断线。补好线后,上电触发,测试卡一路跑到E5 E4, 。插上显卡,点亮显示器,维修至此结束! 新手维修,高手勿喷!!!还有感谢远程迅维同学: 有什么不懂的问题,我都会请教请教他,他也很热情的为我解答问题!

网友A:
其实论坛里面多多逛逛,可以学习很多经验的,没事也可以问大家的。

Yy.

网友B:
这种情况开关针上拉电阻损坏也会导致

Yy.

网友C:
希望多多分享维修经验

Yy.

网友:
引用 网友C:
希望多多分享维修经验

一定一定,我敬爱滴版主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情况开关针上拉电阻损坏也会导致

恩,是的,可是我从IO那边开始跑线路,就发现有断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论坛里面多多逛逛,可以学习很多经验的,没事也可以问大家的。

我经常都会逛逛论坛的

网友(2016-12-03):
补线可是技术活同时开关针对地阻值也会变成无穷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