磐正AK785G V40 没有桥供电维修,成功了却也惨败了。

楼主(2016-03-17):
网上购得的坏主板,说是有时能用,有时不能用,回来试机,跑码了完成却不亮机,换到DVI接口,图像出来了,烤机一会吧,离开一会回来后发现不亮了,便拆修,菜鸟没用水平,师傅们别见笑。只是分享下自已的经历。成功修好,却又惨败。
主板外观

故障部位,不知是南桥还是北桥的供电,看是北桥的

测量一下供电管理IC电压及周边的三极管

看到旁边还有相同的芯片

内存供电部分

把内存供电芯片和桥供电芯片交换,桥供电出来了,证明桥供电芯片坏的,但内存供电压却变成3.6V了

大家想想会发生什么事情。。。。。。。。。。。
..
..
..
有人可能想到了,烧内存,但我没插内存试机,不幸的是插了CPU,可怜的X2 210E就此壮烈牺牲了,还是能开核的,想不明白,CPU供电都是正常的,为什么会烧?

维修还得继续下去,换下坏的FP6321,没有这个IC,找到了RT9202,于是在论坛找到这个贴子,代换成功。我这片主板好像是兼容两种供电设计的,只要把7脚上的303电阻移到旁边的焊盘上就完美代换了,就是RT9202的7脚通过303电阻接5V供电。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455474-1-1.html

拆出的坏件

最后求加分安慰,

网友:
我上次一个笔记本主板AMD的就是5ACPU上管通了。本来没烧,我再次上电的时候我没有断开电感,既然烧了。
现在想想真后悔,现在碰到5A的。我一般都把显卡这些电感先断开

网友A:
你移这个电阻的目的是改变输出电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移这个电阻的目的是改变输出电压吗?

不是推测是实现303电阻本身队桥供电输出过流测保护机制功能而已

网友:
加分。安慰下。这修的已经很不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移这个电阻的目的是改变输出电压吗?

RT9202规格书上是7脚通过20K的电阻接到5V供电处的,这是与FP6321不同之处,这样改一下就能代换了。

网友:
内存供电也有出到CPU的,3.6V直接去U了肯定烧

网友B:
我以前也是喜欢调换,烧了桥,挨过一次后就不敢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也是喜欢调换,烧了桥,挨过一次后就不敢了

真搞不明白,原来坏芯片都没有电压输出的,换了个位置就输出3.6V了,难道是有些脚空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真搞不明白,原来坏芯片都没有电压输出的,换了个位置就输出3.6V了,难道是有些脚空焊了?

推测是没有改变FB引脚外围相连串联分压检测电阻阻值引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