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简单维修

楼主(2016-03-17):
  故障机  联想的什么型号也给忘了
  版号也不知道   呵呵,
   好久没发帖子了,眼看下载分快没了,就想着这几天修好的一台联想的机器,问题不是很大,下面就直入主题把。
   这机器是快下班的时候接到的,当时我接下的机器,客户说不开机,我接过机器上电,啪啪,看这这机器大短路,心想完了,这机器大短路,看来又要烧一大片了,应为这机器一但大短路就会这样,前面也修过几台,给顾客说了一下大概的情况后,报价客户也同意了,登记了就走,客户走后,速度才开,先看看板子把    这样看板子还是蛮新的,不过烧的还可以    我去,直接烧了洞,下面的怎么做我就不多说了板层还好没有烧通,要不然就不好修了,挖开的是可以清楚的看见板层中间的线路了,我是无语了这板子做的真好,处理好后    洗干净后,现不要忙这上电,量了下主供电  阻值在1339,看来还有短路啊,心想烧的这么厉害,隔离管多半都挂掉了,一样s级和d级, 呵呵,   换好后     公共端阻值恢复,在量了各大供电后,没有明确的短路后,上电,按下开关,电流还是那摸完美   接屏完美,   进系统测试    也没有什么问题 此机修好。。。。。。问题不大,本人还是学徒,  希望大神也加个分支持一下

网友A:
很有希望的学徒,我也是学徒,咱们共勉把,自己可以总结下维修的最快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有希望的学徒,我也是学徒,咱们共勉把,自己可以总结下维修的最快方法

就是啊   互相帮助

网友B:
主供电1339是什么意思?对地13吗?烧成这样都能被你修出来!还好板层没有断,看你的资料入这行也有些时日了吧,不像是学徒呀!本人小白,一起进步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主供电1339是什么意思?对地13吗?烧成这样都能被你修出来!还好板层没有断,看你的资料入这行也有些时日了 ...

就是公共端啊  阻值不正常啊,反这量的阻值不是4百多吗,不是反这量就是无穷大才正常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就是公共端啊  阻值不正常啊,反这量的阻值不是4百多吗,不是反这量就是无穷大才正常啊

公共点到底是短路还是无穷大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公共点到底是短路还是无穷大啊???

无穷大才是正常的, 我在帖子中说的那个是短路的阻值

网友:
都烧成这样了

网友:
这个还是算好的了我手上还有一台s405都烧的全军覆没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无穷大才是正常的, 我在帖子中说的那个是短路的阻值

公共点400多欧才正常吧,无穷大怎么是正常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公共点400多欧才正常吧,无穷大怎么是正常呢???

难道你到你没试过把表反来反去的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公共点400多欧才正常吧,无穷大怎么是正常呢???

红表笔接地去量是400多 反过来阻值就不一样咯

网友:
楼主技术精湛   烧成这样也秒杀  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