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1-571G发霉修好并备份的三个版本好机BIOS和开机芯片资料

楼主(2016-03-17):
    老乡拿来一台E1-571G的机器,开机电流0.12A没变化,拆开仔细看发现PQ6位置发霉,清洗后量PR26一端有B+ 19V另一端没有,打阻值发现电阻霉掉了,换上一个100K的再开机,另一端有电压了,但电流还是不跳,再仔细量PQ6第3脚没B+,又一处断线,直接找个0欧电阻挂过去,通电OK.现将好机备份的开机芯片(KB9012QF)程序和EC 南桥BIOS资料一并提供给大家参考使用。

网友A:
    这板子啊,坏的好少啊 ,这板子我现在都有好多张啊,就是*脏话*不值钱都是集显的

网友B:
不错几个版本都有。很有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板子啊,坏的好少啊 ,这板子我现在都有好多张啊,就是*脏话*不值钱都是集显的

是HM65的吗,可以加我QQ聊357009158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错几个版本都有。很有帮助

使用下载时看准板号下载,三种版本不同的

网友(2020-08-28):
谢谢楼主无私的精神

网友:
简单明了。  感谢分享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