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瑄N61主板需两次点开关才能开转,而且无CPU四大供电!

楼主(2016-03-17):
无CPU PG 复位 总线四大供电!板子通电短接开关风扇转一下就灭了,再点开关才启动,IO是W83627DHG  我发现这IO的75脚RSMRST#待机下就有2.几V 插电不开机时是3.3V,经过跑线连接到了纽扣电池旁的双二极管,不插电时电池的电送到了75脚,插电时电源的3.3V到了75脚,这种设计正常不?还是桥里面有短路?

网友A:
       如果你电池在上面,你带电测与很多地方都是通的,要把电池拿下来,RSMRST不会与电池这路连一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电池在上面,你带电测与很多地方都是通的,要把电池拿下来,RSMRST不会与电池这路连一起

确实,是我数错了 是74脚和电池那边有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