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l197wa电源板 进水不通电

楼主(2016-03-17):
图片中的两个红圈·进水后烧了,开关管看了下好像是NK65ZFP,我换了个WFF7N65 不知道通用吗?另一个不是色环电阻,上门标志2WJ 0.47欧。拿什么代换?

我量了大电容有300V  量电源开关 的D级也是300V    然后没有输出5V 不知道哪里下手
找了个0.56欧的换了电阻·不行,换了个8N60C也不行。。。有300V 没输出5V

网友A:
开关管和过流保护取样电阻坏,可能还有别的元件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开关管和过流保护取样电阻坏,可能还有别的元件坏。

我想问下·开关管·通用的吗?

网友:
没有输出,要查整个电源板

网友:
通用。在旧的板上拆即可

网友:
开关管S跟G极有没有击穿?要击穿了,振荡块也可能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问下·开关管·通用的吗?

买7N60就行,通用。

网友:
把脉宽芯片换了试试

网友:
那个是开关管用7N60,一般开关管坏了90%会烧芯片。可以更换芯片解决

网友:
找个0.33得换也可以

网友:
将芯片换了吧。

网友:
IC应该是也坏了,看你的问题应该是肯定没有备用IC,这种情况还是直接TB买板子,一二十块钱,我现在维修也是这问题,经常就算查出问题没有配件换,小地方配件备多了又有很多遇不上就浪费掉了....

网友:
开关管烧了,E极对以保险烧了,,芯片肯定跟着坏

网友:
我怎么觉得  电源那么难修呢!

网友:
进水就换板子吧,你修好了也不稳定,给客户的话一次性解决最好,自己练手的话当我什么都没说

网友:
直接改模块 5V看下二极管的短路有没有

网友:
这个可以换论坛开发的通用电源模块来解决

网友:
开关管坏,限流电阻坏。。。。都更换后,还不行。换PWM芯片 试试

网友:
我习惯从后面往前面查,先查低压,

网友:
pwm芯片也换了吧

网友:
最后换了个·PWM芯片 好了,,,,换了电阻·和红红那个管子·最后换了个PWM芯片

网友:
开关管烧了再有那个电阻也烧了,那烧的东西可就不只这两样了,那些贴片电阻还有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开关管随便去显示器电源板上面拆个
这个电阻不规范的色环电阻

网友:
电阻找个0.33或者一样的代换 相差不大的都可以代换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肯定坏了。S级跟G级通芯片的电阻也坏了。注意观察。

网友:
那样换芯片,管。不如换摸组

网友:
应该是电源部分出问题 看下IC坏了没

网友:
你断电量一下300V电压消失的快不快,不快检查电源集成城,启动电阻和电容

网友:
芯片也容易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