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195WE的液晶 未知故障,望高手回复。

楼主(2016-03-17):
我有个联想L195WE的液晶,运行一段时间后,出现什么炫彩模式,然后把显示器关了,再开就开不了了。
显示器
联想

网友:
里面电路故障,还是送专业维修人员吧,你自己不会搞要把屏搞坏了就没有修的价值了。

网友:
你是顾客吗?自己不会的话建议找专业维修,你这个有可能是程序问题或者按键问题

网友:
电源板问题
看下是不是光耦那边问题

网友:
一般是围绕驱动板维修。

网友:
这种问题最好用通用板点下屏试试,先确定屏好坏

网友:
信号板坏了,换板吧

网友:
天气潮湿吗?有可能按键漏电造成怪现象,也可能导致不开机,先量一下各个按键,最好全换开关,因为有时量不准确

网友:
驱动板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