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主板先没待机再不加电最后不亮的维修

楼主(2016-03-17):
梅捷主板,开始毛病是没待机,换了1117有待机了,但不加点,换了IO(83627DHG-P)加电了,但跑码到D5,03,不亮,刷了一下BIOS,没变化,最后发现电池到CMOS跳线的线路上,三条腿芝麻管烧了,电池的电到不了CMOS跳线上(加点时,电源的可以到),换掉后,跑码正常能亮了
芝麻管的型号忘看了,反正大家也知道是做什么的

我想问一下,为什么这个芝麻管烧了会引起跑到D5后再跑03不亮?

网友A:
原因就是rtcrst信号工作电压偏低引起南桥复位工作异常导致推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因就是rtcrst信号工作电压偏低引起南桥复位工作异常导致推测

那么也就是说,如果电池没电了,也会出现同样的效果?

网友:
你这板子问题还真多,是AMD的还是INTEL的?AMD的电池没电会影响到桥工作

网友B:
我觉得楼主你这个可能是AMD芯片组的板子,AMD芯片组的RTC不正常会出现不亮的

网友C:
1117、三条腿芝麻管的作用是什么啊?小白表示不懂

网友D:
引用 网友C:
1117、三条腿芝麻管的作用是什么啊?小白表示不懂

1117管待机(5V转3.3V),三腿芝麻管负责CMOS桩上的电(一腿在关机时候走电池,一腿在开机时候走电源,一腿通CMOS桩)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楼主你这个可能是AMD芯片组的板子,AMD芯片组的RTC不正常会出现不亮的

是AMD,也见过电池没电不亮的,不过那些大多不跑码,所以比较意外

网友:
引用 网友D:
1117管待机(5V转3.3V),三腿芝麻管负责CMOS桩上的电(一腿在关机时候走电池,一腿在开机时候走电源,一 ...

芝麻管起到双路供电切换作用。

网友:
一连串的故障啊